坚持发帖子就是将自己简单的过程共享-拆解目前流行大型三轮车后中置500瓦无刷电机

楼主(2013-06-16):
拆解目前流行大型三轮车后中置500瓦无刷电机多图片和理解
手痒无奈买个中置500瓦三轮车电机拆拆看,
1,发现其钕铁硼稀土强磁的胶粘后还在外圈加固--不锈钢“套”,,也就是上环吧,极大的提高了三轮车夫颠簸驱动过程中的无故障率系数,,,
2,发现有感无刷的霍尔相位感知器的安装方式很好--侧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转子,哈哈

这个电机可是有改造的可能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机可是有改造的可能哦,,,

大侠,还可以咋样改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侠,还可以咋样改造啊,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1.更换空心带法兰的轴就是直驱车床床头箱电机
2.更换ER16的主轴那么就是低压高速电主轴--对人体来说安全可靠
3.添加编码器调试好--那么就是500瓦的伺服电机--升值机会很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1.更换空心带法兰的轴就是直驱车床床头箱电机
2.更换ER16的主轴那么就是低压 ...

这电机俺也有个,,,还是做动力最靠谱,我觉的,, 惯量大 ,,,,,,,,,,,前后一个深沟的

网友:
ZHE老大 帮我看看,这个自行车电机适合直接用作主轴么,要求电机能倒置,有安装多契带轮的位置。
还有,应该是这种电机吧

网友C:
多少N/M?可以加编码器直接做A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N/M?可以加编码器直接做A轴

一般这些电机可能是按照每V多少K转来标注,那么通过估算用的48V电源转速是每16V等于1000转--只有此时才能够满足标称功率500瓦吧。
如果接上编码器用交流伺服驱动要找到低压驱动伺服才能用好,否则要改造线圈才能用的,,,,,
不过我发现我的这个电机本身就是星星接法不可能不换线圈来提高交流阻抗了,,

-不过还好我早早就提前准备好低压输出的优秀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C:
话说,忆糖,有250一个的直驱转盘电机,似乎直接用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忆糖,有250一个的直驱转盘电机,似乎直接用更方便

话说那个伺服的编码器是旋转变压器的除了他自己的驱动可以用用,加上这个驱动一套起码1000以上,,,,自己算算哦

BI并且他的CKD 3字头的原产网址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资料,我因此而没敢买,,,也请买过的人说说

网友:
似乎只要接上编码器就能直接利用电脑的主轴pwm信号驱动(就是加上一个简单的开关电路),不需要额外的高级驱动。

这种低速电机有一个不好,功率体积比太小,比不了吊磨。(俺的吊磨修好了,反正就是碳刷处反复出问题,
因为碳刷接触不好,废了我3把钨钢刀)

另外,我无法加入磁动力群,你说的8百瓦水冷是,直流的么,能支持无动力主轴么?

网友D:
这个电机的轴径是多大的?能换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的轴径是多大的?能换大的吗?

这点机的出轴直径17MM,,,要换中轴才能改变的,因此转子需要铣床扩孔,车床因为转子外面有磁铁不好夹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