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斯云台和naza

楼主(2013-06-16):
大家早上好
昨晚一直在调试naza和小斯,碰到几个问题,需要请教:1、naza控制双轴
云台
为什么手动只能控制俯仰,横滚只能是自动调整?2、naza主控里面的F1和F2已经能够直接接
舵机
来控制云台的动作,为什么小斯的云台还要加两个
陀螺仪
?3、小斯的中间是云台,naza的安装要求必须放在重心点上,这怎么解决,放在一边是不是也可以啊?
这三个问题请各位神仙帮助解答一下啊

网友A:
1.这是大疆的设计,除非特殊镜头的拍摄,飞行过程汇总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横滚轴。
2.naza的云台增稳通道就是为了随便玩玩设计的,速度根本不够。不然禅思卖谁去。
3.naza的安装的要求不是必需在重心上,尽量靠近重心,安装水平就可以了。

网友A:
1.这是大疆的设计,除非特殊镜头的拍摄,飞行过程中一般不需要手动调整横滚轴

网友B:
看帖回帖

网友C:
新人,帮顶,求罩,求带!

网友C:
新人,帮顶,求带,求罩!

网友D:
两个陀螺仪估计是为更精确地修正微动,毕竟小斯的垂直平衡杆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