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mm涵道F15改尾推,AX电机2208尾推5050高效浆

楼主(2013-06-16):
因为家里有个别人拆机给的64mm涵道,就去买了个F15 涵道机,装上后飞了几回,用的2200的电池,感觉推力勉强,明显这个64mm涵道效率很低,也不想在买个好的64涵道。
实在忍无可忍涵道的低效和费电。决定改尾推。

改前,在网上搜索了下,发觉这么大的机子一般都是2212电机kv2200 配6040一类的浆。也不想在上网买新电机了。
家里翻出一个翱翔ax滑翔机的残骸,找到翱翔ax原配电机,以前这个1.2m电滑用2200电池,这个电机还是很暴力的。
为了确定这个电机的型号,上网搜了下,发现是2208 kv2250左右。 但这个是ax原配电机,应该比新西达2208效率高点,比新西达2212功率低点。管它呢。有现成的就直接上试一试,本来是计划上6050浆的,结果没有找到,找到了原配的5050高效浆,那就上呗。

把尾喷管切了,电机原带的座子直接热熔胶粘在屁股背上面,电机出轴微微一点向上,不知道后推上偏是否正确。

飞机装完了装入2200ma电池3s的,全重630g,飞机竖起来,全油门刚好推力基本1:1.全油门5分钟,30a好赢电调有点热,不烫手,基本可以就受。

这样可以飞10分钟绝对没有问题了哈。 下午去试试调整,如果不行只有上2212电机了。那个推力肯定大于1.

不多说了,上图。

完!

楼主:
另外计划尾升降舵,准备改全动水平尾翼。

网友:
涵道机就是太费电了,我的T45也想改成尾推。

网友:
好像电机小了点

网友:
涵道不懂

网友A:
同意4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4楼的

上1500ma电池3s,推重就大于1了,2200电池感觉是稍微小了点点,刚刚推重比等于1,但已经比原装涵道给力了。
这个是验证实验,不够就准备换2212 kv2200,6040或6050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1500ma电池3s,推重就大于1了,2200电池感觉是稍微小了点点,刚刚推重比等于1,但已经比原装涵道给力了 ...

我以为电机是1802的............

网友:
祝你试飞成功。

网友:
我觉得这F15太丑了……

网友(2013-11-05):
漂亮 改了就没有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