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机什么时候才能调K8和GV8000了

楼主(2013-06-16):
家里都是苹果党,找不到一个安卓,什么时候MIKADO才能支持下苹果呀

网友:
买个299的安卓机啊
哈哈

网友A:
装个双系统不就完了

我就是用的双系统   WIN7+MA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个双系统不就完了

我就是用的双系统   WIN7+MAC

人家说的是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是手机

原来是爪机党 那就用MB吧 控就调试完了

网友:
苹果不行

网友:
不要想了,苹果上架一个软件都要收钱,除非搞越狱版
机器人万岁!!!

网友:
好吧~再说下去就成机器人和水果的粉丝大战了。。。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所以用了个家里淘汰的HTC拿来作为调机专用手机哈哈哈

网友:
是啊,等待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