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跑车如何选!

楼主(2013-06-16):
       本人一直耍固定翼想买个平跑车来耍,请高手推荐如何选择,第一是选油动还是电动,第二选什么牌子,比较合适,无限据说是无限的投钱,电动是无刷还是有耍,跑的快电怎么配,谢谢!

网友:
hpi无刷的好

网友A:
无限  南大  都可以 当然 无刷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限  南大  都可以 当然 无刷是必须的

请问无刷的好一些还是油的好一些,无刷的怎么配麻烦你给个配置单,电调电机,电池用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无刷的好一些还是油的好一些,无刷的怎么配麻烦你给个配置单,电调电机,电池用什么

你还是玩电的吧  电的爆发力比油的好  也没油那么脏和麻烦。

无刷的基本不用配置 直接购买原厂配置的就差不多了。

无限的94111无刷版 配的电机是3650 KV3300 原厂电调好像是45A  电池最好自己买,别用原厂配的镍氢电池。 一个5300MA 30C的就够了
南大大脚 无刷版  配的电机是3674  KV2200左右 原厂电调是高压版80A 电池需要2个5300MA 的串联。

当然还得买一个B6充电器。

网友:
买五千多那种不错的

网友:
进来看看。新手路过。

网友:
电动平跑省心省力爆发力强,入门级别(千元内) KIT车架 樱花XI S,中端(2千左右)SPEC-R R1,CSO,高端(3000~3500)EX PHOTO,田宫417 V5,YOKOMO BD7。动力45A+13.5T~10.5T,90A+10.5T~6.5T,120A+8.5T~3.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