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被称为FPV神机的山寨翼龙是哪种翼龙?我在X宝上看到N种翼龙不知道哪种是?

楼主(2013-06-16):
谁知道被称为FPV神机的山寨翼龙是哪种翼龙?我在X宝上看到N种翼龙不知道哪种是?大家谁有山寨翼龙的X淘链接发个消息给我,谢谢了!

PS:山寨翼龙的翼展是多大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A:
FPV神机  可不是山寨翼龙哦 是正品艾特翼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V神机  可不是山寨翼龙哦 是正品艾特翼龙的

正品艾特翼龙翼展是多大的?最大起飞重量是多少?

网友:
LZ根据沙发的关键词淘宝搜,不就行了

网友:
很想知道,艾特跟山寨的差别有多大。。

网友:
5irc.taobao.com,正牌翼龙。。。。正牌,山寨,强度的差距,材料选择的差距,动力的差距,性能有非常大的差距

网友:
我飞的就是山寨翼龙,也见过身边模友飞艾特黄翼龙。
强度是有差距,但是无论原厂和山寨的都需要补强,不补强无法fpv,这个是铁定的事情
我的山寨翼龙补强之后1kg的动力做高强度机动仍旧没有问题。
此外,可以看看坛子上的装机贴,很不错呢

网友:
此外,如果从稳定性角度考虑,可以选择3通翼龙,航模摄影不是一般的稳,若果向带着dv做特技,就选择4通的,很灵活,也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