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手动模式切换姿态GPS模式明显电机转速下降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16):
昨天刚买的设备!配置:机架自己加工制作切割四旋翼[22MM碳纤维管22MM管夹组合而成 全重2000克左右]轴距大概700左右!NAZA M飞控。恒力4225 KV610  1238桨 14。8 35C 3300毫安电池遥控器华科尔10。今天试飞了一下手动模式切换姿态GPS模式明显电机转速下降同样姿态和GPS切到手动模式电机加速!晕了!姿态GPS飞行都很完美正常!我原来的NAZA没有这样的情况。想请问老师们指导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谢谢!空中拍摄为GPS模式下一只手拿相机拍的!

网友:
手动模式的油门是自己控制,就好比遥控器直接控制电调。
姿态模式和GPS的油门是上升下降速率,米/s 。所以你由手动切到姿态与GPS的时候,主控会根据你油门位置来匹配你上升还是下降的速度。转速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
这机架屌!!喜欢啊!!口水喔

网友:
最近都搞异形

网友:
楼主的飞行时间有多长?

网友:
这机架喜欢啊。

网友:
漂亮,用图纸吗自己想做个。

网友:
都是来看机架的,我也来看机架,灰常漂亮的说

网友:
标记下了。

网友:
机架着实有新意!

网友:
这个机架好像有卖的680-780,我看到过!

网友:
楼主 机架量产吧···········

网友:
机架子有个性

楼主:
网上有卖的 联系老板不搭理我!只能自己照图片画图纸设定尺寸!机架全部加起来费用大几百块啊!网上价格是680和780元两款选择!只是管夹不一样而已!过段时间我将会把脚架从新设计和加高!为了要挂云台嘿嘿!

网友:
手动模式下,油门位置直接对应电机转速。姿态和GPS模式下,油门位置对应的是多旋翼垂直方向的速度。在手动模式与姿态模式间转换,电机转速会出现变化,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

楼主的机架是亮点,漂亮

网友:
学习了,看到楼主的机架亮闪了,赞!

网友:
楼主能PM个地址给我吗… 真的是跪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