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同学用er9x玩模拟器的?

楼主(2013-06-16):
我的富斯 th9x刷了er9x,只有4个通道可以用。有没有同学用er9x玩模拟器的?共享一下er9x的设置。
谢谢拉!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怎么设置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怎么设置的啦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的帖子就知道怎么设置的啦

兄弟,没找到你的帖子呀。。麻烦给发一个行吗??我的还是4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没找到你的帖子呀。。麻烦给发一个行吗??我的还是4通。。。

我用ER9X连接mb的。。然后这个是设置情况。。忽略CH2里面的THR。。那是当时复制错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178

网友:
用这个就可以玩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ER9X连接mb的。。然后这个是设置情况。。忽略CH2里面的THR。。那是当时复制错了

http://bbs.5imx. ...

多谢啦!我这就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啦!我这就试试看。

可以用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了没?

可以了!
就是按照huchenfan同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