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废帖请删

楼主(2013-06-16):
作废帖请删!谢谢!

网友:
楼主已经严重超载了。s800的最大起飞是7kg。这么严重的人为错误 可要避免哦。

网友A:
某一电机过载了,这情况我也遇到过,返厂检查。建议你可以这样测试:首先减轻起飞重量,直到低于7kg,越轻越好,然后再用相同得手法去飞姿态模式,如果情况消失,证明就是电机过载问题。

不过我95%肯定这是电机或者桨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一电机过载了,这情况我也遇到过,返厂检查。建议你可以这样测试:首先减轻起飞重量,直到低于7kg,越轻越 ...

估摸着都飞了这么久了,效率低了,是不是该换啦
我的固件还是5.14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摸着都飞了这么久了,效率低了,是不是该换啦

没有效率低不低的事情,只有电机坏不坏的情况,你这样,建议你要么返厂检查+更换,要么自行更换更好的电机和桨。

同时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全手动模式起飞(但只悬停,不做任何动作),看看悬停时油门在什么位置,超过75%就非常危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效率低不低的事情,只有电机坏不坏的情况,你这样,建议你要么返厂检查+更换,要么自行更换更好的电机 ...

手动模式悬停油门在60%~65%之间(可能悬殊0.几不是很精确)上升油门空间还是有很多的,这我能确定
(特意测试过)

楼主:
有个关键问题!!!是不是我才换的6片新浆???和老板本的浆,直观区别还是蛮大的(这事就是从换了新浆后出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关键问题!!!是不是我才换的6片新浆???和老板本的浆,直观区别还是蛮大的(这事就是从换了新浆后出 ...

那就很明显了,是桨的问题。

网友:
超载了,手动模式40%油门能起飞才算合适

楼主:
已经明显超肥啦,但是没换浆之前没出现过这问题,明天换老蒋试试看

网友:
减肥吧~减的越多越好~~~

网友B:
我的小四旋翼也出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今晚才找到原因: 桨不水平! 即桨向着侧面吹风,不信你飞回来立即摸所有的电机温度,是不是不一样了? 正常情况下电机温度是相同的,在不超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显现不出来,超重时飞控有优先权,似乎是优先保证姿态,牺牲方向了。调桨的水平吧,注意不是平衡,是与机身的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四旋翼也出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今晚才找到原因: 桨不水平! 即桨向着侧面吹风,不信你飞回来立即摸 ...

碰到类似的情况,不过是单碳管臂的六旋翼,后仔细检查发现一个臂的管卡松了,导致桨的平面有3-5度的倾斜,800就不好说了,应检查一下连接部位是否紧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小四旋翼也出现过楼主一样的问题,今晚才找到原因: 桨不水平! 即桨向着侧面吹风,不信你飞回来立即摸 ...

多谢,有哪些原因造成浆向侧面吹风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有哪些原因造成浆向侧面吹风呢?

应该是机臂吧,机臂斜了电机与桨不都斜了吗。关于桨不水平只是我的推测,不知正确否。

网友:
有同样问题的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