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作室计划全面升级 大家帮提些建议 关键词不锈钢 (不断更新中)

楼主(2013-06-16):
我是搞自行车的 有两卷纸的那一面是放置机床的  有一卷纸的是放自行车专用工具的 壁柜下面圆形的是灯  斜面上的是电源插孔 和气源接口 用来接动力工具

网友A:
台面太窄,放不了大东西,插座太高,还-45度,插头松点的,根本插不住。
楼主是纸上谈兵。
那两卷纸太雷人,换成两卷气管,我还能觉得专业点。。。

楼主:
我原来就是尽量敞开 但实在是太乱了了 有抽屉后 什么都会变得井井有条

是不是差别巨大 索性全部搞成抽屉和柜门 整齐了心情就好

桌面宽度最终是600 足够了 图不是我画的 只能找人调

门拉手是内嵌进去的 就是怕伤人

抽屉导轨必须是载重的

面板我计划采用45-50mm厚的304不锈钢面板 与sanp-on相同配置 不同的是我主体也是不锈钢的 可能会软点 但不担心会锈

网友:
造价惊人!45MM的不锈钢!!!!,4.5MM的不锈钢材料都够你受的!价格不实际!

网友:
这个厚度,太惊人,加上小数点,减掉一位数字,也够可观的。。。不是一般人。。。。

楼主:
http://buy1.snapon.com/catalog/t ... &store=snapon-store
面板美国成品价格都可以买的起  就怕中国奸商

只是边上的凸台没办法加工

网友:
顶一下,等着变实物!

网友:
效果图不错 感觉工具全部上墙 会节约很多空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面太窄,放不了大东西,插座太高,还-45度,插头松点的,根本插不住。
楼主是纸上谈兵。
那两卷纸太雷人 ...

跟我想法一样,插座改为灯管,插座在墙壁最好,又不用分散,

楼主:
插座45度出自这里 主要是节省空间
不能使用灯管 因为要防爆
自行车工具是挂墙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座45度出自这里 主要是节省空间
不能使用灯管 因为要防爆
自行车工具是挂墙上的

楼主,你仔细看看那个插头是哪种标准?以我的观察,那个应该是英标插头,你看看英标插头的大小,和国标插头的大小,再说国标的那种是否能挂得住。

网友:
漂亮,好像不方便,柜门太多。

网友(2014-08-05):
兄弟你好,你的德国0618主轴箱里面调节主轴快慢的那个螺丝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