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热了,在家搞减震

楼主(2013-06-16):
天实在太热了,不想出去飞了,于是开始搞减震,平衡大桨,大家看看成果

大浆平衡,请问下,反光贴纸太轻了,我部分用的是电工胶布,而且贴了有3层,没问题吧

全油门时的机身震动

网友A:
这是啥桨啊,配平需要裹这么多胶布,别买了。先找大桨的重心啊,而且胶布也太厚点了吧,用薄点的透明胶带或高温胶带就可以,而且只需要配平一只桨就可以了啊。
先找分别把两只大桨的重心找到啊,然后画个记号,然后再配平,只需要配平轻一些的那只桨就可以了,胶布不是乱裹的,你这样裹JJ肯定过电一般乱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啥桨啊,配平需要裹这么多胶布,别买了。先找大桨的重心啊,而且胶布也太厚点了吧,用薄点的透明胶 ...

当时图便宜买的碳桨,20多一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时图便宜买的碳桨,20多一副

看过翘翘板吗?找个圆珠笔把大桨放上去,左右动动找到大桨的重心,然后再配平,胶布要裹在大桨的重心位置。。。。

网友:
用纯铝箔胶带 更好  , 记住哦,是纯铝箔胶带, 纯的, 加厚的 , 超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翘翘板吗?找个圆珠笔把大桨放上去,左右动动找到大桨的重心,然后再配平,胶布要裹在大桨的重心位置 ...

大桨外侧的胶布就是调整重心的配重,中间重心的胶布是两桨平衡重量加上去的

网友B:
桨的方向也反了,左右对称狀更准确些。把两只大桨裹成这种模样,楼主太可爱了,干脆挂倆秤砣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的方向也反了,左右对称狀更准确些。把两只大桨裹成这种模样,楼主太可爱了,干脆挂倆秤砣好了。

你那种也配平过了,两侧对称的精度没这种的高

网友:
我和楼主图3不一样 我配平是2个桨面是一样的 ,楼主你这样配平方法,再好的桨都是不平的。个人愚见!!!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我买的25元B级碳桨都不会这样~    你这个是G字头的桨吧~

网友D:
1,电工粘性不够胶布会被甩出去的
2,配平时高的一端最外端贴重就行了,无需找什么桨重心。

网友E:
TB买的铜箔胶带,很薄但是重量不错,而且粘性也很好,买一卷够用一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分钱一分货~  我买的25元B级碳桨都不会这样~    你这个是G字头的桨吧~

是的,真是不能贪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工粘性不够胶布会被甩出去的
2,配平时高的一端最外端贴重就行了,无需找什么桨重心。

我以前是只配平2端的重量,但低速的时候机身震动较大,不知道是不是没找重心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TB买的铜箔胶带,很薄但是重量不错,而且粘性也很好,买一卷够用一辈子,

谢谢建议,我去找找看

网友:
这副碳桨.................无语了

网友:
最近一次配平是把大奖装在旋翼头上,整个旋翼头和桨一起配。

网友:
那主轴测重心~保证重心一致~然后在配平重量

网友:
说一句,好像应该先配平重量,再配重心。LZ这样做有点不靠谱

网友F:
J兄飞机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J兄飞机不错啊

机子飞的不行,但调机的水平大涨啊

网友:
没配平的习惯,

网友:
G字头的碳桨我也买过   配平也是各种坑爹

网友:
哈~我也和楼主一样用带个铁盒子支着做动平衡^_^不过我用木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的方向也反了,左右对称狀更准确些。把两只大桨裹成这种模样,楼主太可爱了,干脆挂倆秤砣好了。

我也感觉应该挂个秤陀

网友:
这个裹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