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坦克履带张紧机构的疑惑

楼主(2013-06-16):
很想知道履带张紧机构到底是自动张紧的呢还是手动调节的呢
如果是手动调节的话 假设在坦克静止时将履带松紧调节到适当 那么当坦克离开地面 负重轮无负重下垂时 不是履带被张紧了吗 反之负重轮被下压时岂不是履带变松了
如果是使用的自动张紧机构  求各位大神讲一下原理 最好有图纸

网友:
当然两种都有。不过真坦克履带很重,看看履带圈上沿被重力整垂下的部分,不难想象这其实也是会使其余履带被拉紧吧。 要是底盘受到冲击负重轮整体被压缩,那此时上沿履带也是会更加下垂,消耗了多余的长度,履带还是紧的。

网友:
张紧调节相当于轴距拉长缩短,同时也好比给避震施加压力或缓解压力,楼主所说的问题是避震在作用好像又同时失效?实际没有这种可能。

网友:
自动张紧机构基本原理当然是用诱导轮把履带往外撑紧,(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这个:FT-18 )来个正规点的:
有些坦克诱导轮和第一负重轮联动,这样诱导轮可以在负重轮触到障碍被压缩时自动前移,不过个人感觉这应该针对小型障碍最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