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问题

楼主(2013-06-16):
请教这是哪种型号坦克的波箱,好象还多了一组齿轮?

网友A:
齿轮没多没少,跟原装的一模一样的......齿轮变成黑色就不认得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齿轮没多没少,跟原装的一模一样的......齿轮变成黑色就不认得了?

确实是多了!应该是我帖子里的那种波箱
具体楼主看我发的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多了!应该是我帖子里的那种波箱
具体楼主看我发的帖子吧。

图上明显还是三级减速齿 一个输出齿和一个电机齿,请问哪里多了?

网友:
图太模糊了。看起来跟原装的有些少不同,也许是像素问题,一块块的

网友B:
图片太小 我感觉有一级齿轮被挡住了  但是确实是有4级减速齿的波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小 我感觉有一级齿轮被挡住了  但是确实是有4级减速齿的波箱的

楼主给的图跟你的图不一样嘛.........同是右边的波箱,铜柱距离电机齿的距离就不同,即使图不太清晰,推断不会跟你的波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太小 我感觉有一级齿轮被挡住了  但是确实是有4级减速齿的波箱的

请问ZL你这个是个什么波箱.是恒龙还是别的?

网友:
这好象是搭配英国底盘的波箱,的确多了一级减速的.国内少见,tankzone上面有.

网友:
恒龙的只有3级的吧

网友B:
9楼正解!此波箱HL也能用!驱动轴有轴承 虎式专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正解!此波箱HL也能用!驱动轴有轴承 虎式专用!

请问LZ哪里能买到这种波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LZ哪里能买到这种波箱?

已PM 网址 查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