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改精灵,因为它只能带1公斤,我想带1.3公斤,有啥好办法

楼主(2013-06-16):
如题
更换电机是否可行,我很想装DJI的2轴云台,再加个DJI的图传,有好办法请赐教。

楼主:
有好建议的请赐教,可以YC服务啊

网友:
你要去轰炸广岛还是长崎

网友:
Phantom起飞重量才1公斤,那不是负载的重量啊...

Phantom不是用来搞负载飞行的,建议换机。

网友:
换电机就好

网友:
精灵。。就是给你飞着玩玩的。。。还挂东西。。。额。。

网友:
那就扔了,换机器,非要在精灵上这颗歪脖树上吊死么

网友A:
1.4公斤飞行100个电池的漂过

网友:
只有换机型了.

网友:
300克以不错了,1000克就要换机型

网友:
只能换动力了  原厂起飞重量最大1斤了

网友:
直接换jj

网友:
换吧,不要想了。

网友(2013-10-07):
我也是大疆精灵,准备挂卡片机飞行,从目前的测试来看没有问题,不过云台是我自己做的,就等相机到手了试拍画面,待观效果。

网友:
原厂的电机飞过这套设备,除了电池时间短,下来之后电池温度不高

网友B:
你那点东西我都没研究,直接装上飞的啊,你纠结啥呢。。。

网友:
换电机和桨叶才是王道!!!

网友:
全装上,也就5分钟,换机是最终选择。

网友C:
我是换成2216 800KV搭9038桨, 1.5KG飞的蛮稳的,但飞行时间就剩5分钟

网友:
没用,这个根本没法解决,只有换JJ

网友:
好像很難達成您的願望!1.3kg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是换成2216 800KV搭9038桨, 1.5KG飞的蛮稳的,但飞行时间就剩5分钟

换1147浆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1147浆再试试

是4s电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1147浆再试试

是4s电池吗?要是3s电池就换APC1147的螺旋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1147浆再试试

精灵最大只能换9寸桨,10寸就开始打架了亲

网友:
X宝有精灵9x4.7碳纤桨卖,不知效能如何,但是现在山寨碳纤桨做工好差

网友:
貌似精灵2的动力不错,你关注一下能不能兼容。

网友:
不挂微单 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也一直在努力挂卡片机,看能不能成功,折腾吧。

网友:
绑个氢气球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公斤飞行100个电池的漂过

换了电机了吗,请问换的是什么品牌的电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换成2216 800KV搭9038桨, 1.5KG飞的蛮稳的,但飞行时间就剩5分钟

t-motor的mn2214如何,性价比和质量怎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t-motor的mn2214如何,性价比和质量怎么样的呢?

t-motor的mn2214没用过,而且价钱贵了点,所以我换朗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t-motor的mn2214如何,性价比和质量怎么样的呢?

性價比只屬ㄧ般,不過動力是大了小小的,平衡也好些,最好的地方就电機音量比原裝的靜了很多,我經常在晚間飞的感覺不錯噢!但這电機比原裝的也是重一些的,原裝重約53.19 , 而它重約58.67啊! 不知T-motor 的2212型號的孔位是否適合!如可的話換這個感覺還好,起碼選擇槳方面會好些!

网友:
朕是来拿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你那点东西我都没研究,直接装上飞的啊,你纠结啥呢。。。

请问你的精灵、云台、图传都是用一节2200mah的电池供电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是换成2216 800KV搭9038桨, 1.5KG飞的蛮稳的,但飞行时间就剩5分钟

我换成2214 ,你飞行时间才5分钟,不会吧,你是单电池是吗,不知道双电池表现如何?我现在全负载,btu ,iosd mini,dji原厂5.8g图传,狗三,飞越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精灵、云台、图传都是用一节2200mah的电池供电吗?

是啊,我还买了4块2700的电池。。。

网友:
桨用XAircraf 10寸螺旋桨 P3002AB  剪掉一点点 动力增加30%  可用双电 (两块电池(2200X2)合在一起,稳定飞12分钟)

网友:
飘 .飘.. 飘.....飘过

网友G(2013-11-15):
引用 网友E:
我换成2214 ,你飞行时间才5分钟,不会吧,你是单电池是吗,不知道双电池表现如何?我现在全负载,btu , ...

我也是全套  现在感觉gps有干扰啊   gps模式下有点飘  有乱飞的趋势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全套  现在感觉gps有干扰啊   gps模式下有点飘  有乱飞的趋势  不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

改姿态,或是重新校正gps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改姿态,或是重新校正gps

1540克超过它的零界点了吗?   gps重新校准过了 姿态应该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G:
1540克超过它的零界点了吗?   gps重新校准过了 姿态应该多少?

原厂的电机早就超了,tm的2214没问题,我全部都是默认值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原厂的电机早就超了,tm的2214没问题,我全部都是默认值

默认是多少啊   我是tm2214 gps相当不稳  不是干扰就是超重啊

网友:
挂在我的八轴上飞

网友:
换电机 9寸浆

网友H:
我直接精灵内脏换个450机架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直接精灵内脏换个450机架

还是存在动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默认是多少啊   我是tm2214 gps相当不稳  不是干扰就是超重啊

你恢复下默认直,或是你看着调餐软件来调整,看着螺旋浆的方向对一对看一看,我之前f550就是这样子,没对着调餐软件上的螺旋浆方向来运行,搞到我损失了两个浆!

网友:
直接把机型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