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一例Ace Waypoint “奇怪故障”!

楼主(2013-06-16):
Ace Waypoint 使用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故障。近日IMU返厂例检,重新安装调试时发生一例“奇怪故障”,百思不得其解,无奈求助DJI客服2,圆满解决!其实“奇怪故障”并非故障,纯属学艺不精!!!

      故障现象:1、在拉杆长度未变、螺距曲线未变的情况下,手飞了快一箱油,一切正常。习贯性切自驾(姿态),飞机直线掉高,推满螺距无用,幸好因为试飞,飞机高度不足一米,所以并无大碍。
              2、重起发动机,发现根本无法提速!折腾了半天发动机油针,无用.....
              3、地面静态仔细观察,发现:螺距在整个行程范围内动作正常,但发现螺距统统减小近5度。重设螺距曲线,手动飞行正常!但切自驾后,螺距只在悬停螺距与最小螺距之间变化,悬停螺距以上无论怎么推杆螺距均不上升。于是电话求助DJI客服2。按照客服建议排除后,一切恢复正常。

     排除方法:进入调参软件,分别进行摇控校准、中点记录之后,将发动机引挚油门的“最大”、“怠速”、“熄火”位置重新校准,一切OK!

     原因分析:经仔细回忆,调机时为了调整发动机熄火开关,调整了摇控器的油门行程范围,导致整个螺距下移,所以发动机在大负螺距状态下很难提速(同时尾巴失常,不能锁中);再次调整螺距曲线之后,使螺距行程偏离中心太多,所以切自驾之后只有下行程而没有上行程。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油门、螺距均恢复正常。

     主要心得:想当然地认为:螺距行程与油门行程没有关系。事实上是相互关联地!建议DJI在说明书中加以提醒!

(神龙260油机)

网友(2014-06-14):
ACE one 经验之谈,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