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2飞控

楼主(2013-06-16):
apm2.52飞控为何我选自动下降了 四旋翼反而上升呢 谢

网友A:
检查飞行模式是不是自动降落的模式,自动降落最好有声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飞行模式是不是自动降落的模式,自动降落最好有声纳

有声纳 而且模式选择也对

网友:
神奇.
你固體版本???
可能要重置設定再試,感覺APM 計算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