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怎样接舵机,才能实现副翼和升降混控?

楼主(2013-06-16):
我的两轴固定翼如图(不是鱼鹰和阿凡达),想实现垂直平稳悬停,副翼和升降用的是三角翼混控,即副翼的两个舵机各接在接收机1、2通道上,这时用天地飞遥控,工作正确。但是加上MWC飞控后,只有一边舵机动(接D10),另一边舵机不动(接D11或12),请问接MWC飞控怎么接,才能两边舵机都动,而且实现的是副翼升降混控?我是按照国外的MWC飞控的固定翼/飞翼模式表来接副翼和升降舵机的。

网友:
这个是嘛玩意儿?

网友:
mwc的底层硬件基础是Arduino,不知道你是哪来的板子,你去找Arduino mega的板子的原理图,对应引脚,找你这上面的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对你的控不太懂,但可以试试两个舵机并联,像固定翼副翼的用法,实现自稳矫正,瞎说的,供参考

楼主:
难道坛子里没高人吗?

网友:
这个机型以前有人做过。很早忘了什么时候
直接用mwc两轴模式应该是可以的。区别只是你用翼片代替了失量结构

楼主:
一边动一边不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

网友:
阿凡达都能飞,mwc飞控也能飞吧,好好设置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