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飞机,安装出问题了。。。。。。求救

楼主(2013-06-16):
1.xxd 2200kv  电机固定座的螺丝好像比电机上面的螺丝孔大一点,拧不上去。(已经解决了,是我没对齐)

2.电机用原来送的固定浆的东西安不上去 如图
3用保护器的话固定的很不结实、、三叶浆,两页浆都只能进去一点。浆保护器太粗了,浆直接插不上去

4.舵机要怎么固定? 木片的螺丝孔和舵机的螺丝孔对不齐。用热熔胶吗?
暂时就这些问题,请大家指教,谢谢

楼主:
大家都来看看啊

网友A:
舵机可以直接用热熔胶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可以直接用热熔胶固定

哦,谢谢,那其他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B:
桨的孔要自己扩,电机螺丝怎么会配不上了?

网友:
兄弟多潜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的孔要自己扩,电机螺丝怎么会配不上了?

刚才可能没对齐吧,现在安装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可能没对齐吧,现在安装好了,谢谢

浆的孔用什么扩呢

网友C:
你的桨保放的太进了,桨保螺丝对准电机轴上有点凹的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浆的孔用什么扩呢

飞机是冲浪者吧,我用尖剪刀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桨保放的太进了,桨保螺丝对准电机轴上有点凹的地方

电机的轴特别的光滑。。。没有凹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冲浪者吧,我用尖剪刀扩。

我的是新版的x8,你的电机座是塑料的还是木头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机的轴特别的光滑。。。没有凹痕啊。。。

怎么我们的都有啊,怪事了!实在不行就用剪刀扩孔一面一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们的都有啊,怪事了!实在不行就用剪刀扩孔一面一下来

这个真没有。。。用浆夹还用凹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真没有。。。用浆夹还用凹痕吗

桨夹不用,但你要买大孔的,不要买错哦了!桨分桨保用的和桨夹用的,桨夹我们俗称子弹头

网友:
有 转头扩的快

网友:
等视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新版的x8,你的电机座是塑料的还是木头的

我没有买过冲浪者,是朋友的。应该是塑料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买过冲浪者,是朋友的。应该是塑料的吧

介绍上说的是塑料的,但是他给我的是木头的,他说厂家发过来就是木头的

网友E:
慢慢研究吧   祝你早日爽飞

网友:
桨保护好用吗 ,我都是直接用子弹头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慢慢研究吧   祝你早日爽飞

呵呵,估计还得几天才能装好

网友:
浆的孔是要自己扩的,我是用剪刀,这个看手边有什么工具了;
舵机用热熔胶可以,或者就还是自己开孔;

网友:
这个JJ应该是上推桨,位置高,很安全,用不用桨保都行,不如用电机带的子弹头直接固定,一般不会伤到它。就是装桨的时候别反了。

网友:
XXD电机定子上的四个固定螺孔早期产品是二个为2.5mm,另二个为3mm,现在都是3mm的了。

网友:
桨要用那种中间大圆孔的那种!你那放不进去的肯定是方孔的吧?

网友:
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动手能力. 航模这东西很少完美隼合的,基本上都要做些修改, 新手多摸索尝试就是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网友:
螺旋桨直接扣上去,用配的橡皮筋勾住。舵机直接拧螺丝上去,不行用热熔胶吧!没事
反正都是炸的,怕什么

网友:
我的“冲浪者X8”正在组装中,盼望你的视频。

网友:
兄弟别急,我的好小子买N久了,一直没装,练模拟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