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工作室(地下室) 计划一个月整理好

楼主(2013-06-16):
原来一至没有时间整理 ,有些设备讲究着  原来不经常使用   现在实用多了 感觉很不方便   小工具放的太乱  慢慢整理  先焊了一个架子  放铣床  用的是5*5国标角铁  架子长1600*600*600  上面放了四块20厚的铸铁板   今天找人帮忙把铣床放在架子上  调整了半天   Z轴自动走刀的电机加了个变频器   测面安了开关和电位器    主电机还有一个变频器 是共用的  因为木工的设备也换成了三相电机
有一个问题   铣床主轴用了两个滚柱轴承  背上安装的  主轴上面有一个调节螺母   调整成什么状态最好   谢谢

楼主:
主轴打表视频

楼主:
调整立柱的视频  调整立柱 花了很多时间   只能调成这样了

打内也的视频

网友A:
脱开其他一切传动机构,让主轴在自由转动状态,上紧轴承锁紧螺母,用手转动稍微有一定阻力,然后垫木头,从主轴端由下往上用锤子中力敲击主轴轴芯,大概两到三下,别用力过猛,然后再转动主轴觉得转动阻力稍有改善即可,此时主轴轴承预紧力比较合适,如果转动没有任何变化,或松点或紧点锁紧螺丝,如此反复....调这个全靠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开其他一切传动机构,让主轴在自由转动状态,上紧轴承锁紧螺母,用手转动稍微有一定阻力,然后垫木头,从 ...

谢谢兄弟  是安上主轴调  还是不安主轴调

网友:
几个像环牛的是什么东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是安上主轴调  还是不安主轴调

您的这个主轴结构,装不装机器上调都一样的

网友:
调的真棒,羡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这个主轴结构,装不装机器上调都一样的

晚上安装铣夹头打表就惨了  不安装铣刀 打铣夹头最下面的地方  有0.3MM 的跳动   打老锥柄铣刀 和主轴外圆一样   看来是在本地买的铣夹头  精度不行  请推荐一种铣夹头  铣床内锥是莫氏3号的

楼主:
计划一个月把地下室整理好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严重流口水。看来还是要有个小工厂空间才能玩啊。

网友:
地下室怎么做防潮,我在地下室放的东东经过夏天很多都生锈了

网友:
大侠们有着各种强大的工作室...各种设备  啥都能干出来...
到底是娱乐呢?还是以工作室接活工作为生呢???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铣床还是设法考虑套个传动带防护板吧,否则有一天皮带损耗过度运转中断裂往你面上一抽就把你打成猪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铣床还是设法考虑套个传动带防护板吧,否则有一天皮带损耗过度运转中断裂往你面上一抽就把你打成 ...

谢谢 提醒 安上了 原来有

网友:
顺便问下,楼主这台铣床应该是你自己做的吧。

网友:
看见有砂轮机,未见吸尘和通风换气设备,地下室如何除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