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mega2560烧写bootload方法和注意事项

楼主(2013-06-16):
具体的详细的教程网上都有,我这只是归纳一下而已。
官方的Arduino mega2560板子是用一片ATMEGA16U2实现USB-UART功能。其实用常见的FTDI芯片代替ATMEGA16U2是完全可以
的。自己做飞控板子,可以把FTDI独立出去可以省点面积。对于全新的mega2560芯片,或者使用中bootload无故损坏,这就需要自己烧写bootload了。下面介绍几种烧录方法:
1、烧录器:USBASP,烧录软件:arduino IDE
USBASP是个开源项目,采用mega48/88/8作为主控器,很多AVR烧录软件都支持的。官方网址:
http://www.fischl.de/usbasp/。原理图、hex固件、源代码都能下载到,强烈推荐自己做一个,怎么把固件烧进USBASP
就不用我说了吧。
这是偶的USBASP,玩AVR/arduino的利器:
在烧录bootload前一定要先确定USBASP固件是最新的版本,目前最新版号是2011-05-28。然后直接在arduino IDE里烧写
,只需选对烧录器型号和板子型号mega 2560就行了,自动配置熔丝位,这对于不懂单片机的很省心。烧写时间约五分钟,烧完后D13灯闪,此时就可以通过FTDI更新/下载用户程序了。

这是正确的烧录信息,没有校验错误的:

2、烧录器:Arduino开发板,烧录软件:arduino IDE
这是用Arduino开发板做烧录器烧写bootload,这里以Arduino Pro Mini为例。先把ArduinoISP软件烧进Arduino Pro
Mini板子中,完成后Arduino Pro Mini就成了ISP烧录器了,此时与目标板连接进行bootload烧录,烧录完成后会提示校
验错误,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附Arduino烧录器制作方法:
Arduino IDE的例程里,File->Examples->ArduinoISP

修改serial波特率为9600,烧写程序

这是Arduino烧录器的引脚定义,Arduino Pro Mini用的是D10~D13

用这个Arduino as ISP烧录bootload会有校验错误,可忽略:

3、烧录器:USBASP,烧录软件:progisp172
这里用智峰开发的第三方软件progisp172烧写,当然其它烧录软件也行,只要支持mega2560就行。得自己配置熔丝位,稍
有不慎会导致芯片死锁,不推荐新手使用。烧录完成后也会提示校验错误,这个错误可以忽略。
bootload固件路径:

熔丝位:

网友:
看不懂、但是还要顶一下

网友:
好吧 再顶楼上

网友(2014-02-18):
正要烧写bootload

网友:
代码贴!!!不明觉厉!!顶!!!

网友(2014-05-04):
太深了,看不懂

网友:
好帖,頂一下,必須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可以把bootload文件和MWC电脑调参软件发给我吗?我在官网下载不了。邮箱是704478068@qq.com  谢谢楼主

网友(2015-03-21):
好帖,我是建议用ARDUINO烧录。方便,不容易出些莫名的问题。如果手上有闲置的芯片,可以自己做一个烧录器,如果没有,倒不如买一个来得方便。不过不出意外的话,BOOTLOAD很少掉的,我当时组3D打印机买板顺便买了USBASP。至今未用过一次。而且等买了之后才发现,其实我手上的编程器就能支持了。

网友(2015-07-24):
其实Arduino程序本身也可以用ISP的方式直接写入ATMEGA芯片内的(就是不用Arduino Bootloader),方法也是通过类似烧录Bootloader这样,硬件设备和接线和烧录BootLoader一样。只是在Arduino IDE“下载”程序的时候按住[Shift]键。实际执行的操作也就是Arduino IDE里[文件]菜单下的[使用编程器下载]。

网友:
我用Arduino as ISP给328p,8A,8L都烧过BootLoader好像也没像LZ那样会出现报错信息的么~?~?

网友(2016-03-16):
楼主,想请教下 我这边有块mega2560 做主IC ,还有16U2 IC 的板子, 我这边是用 USBISP 的烧录器在智峰开发的第三方软件progisp 软件上烧录,mega2560 这个IC ,熔丝阻值设置跟您的也都是一样的,但是不知道为啥在校验那里总是过不了,

而且拿去外面让人家烧录的成功之后,回来把IC 安装的板子上之后,在示例,basics-blink ,然后点上传那里还是不能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另外板上还有W5100 ,去掉之后上传也还是不行

另外我想问下是不是这个板子连上USB 接电脑打开 arduino IDE,是不是要先 烧录bootload 呢,那这个要怎么烧录呢?

我的QQ 642514389,可以加下我,我想请教您这个问题,现在板子的问题卡在这里,过不了,跪求帮助!

网友:
我自制一个CP2102+ATmega2560的PCB,arduino IDE下载marlin程序未成功!
后来使用arduino mega2560通过ICSP给mega2560芯片下载了marlin(3d打印机固件),成功了!但PCB和cure不能通信,
所以我又使用arduino IDE通过CP2102给mega2560下载marlin程序未成功!
再后来我使用arduino mega2560 通过ICSP给mega2560芯片bootloade程序,出现了如下错误: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000000
avrdude: Yikes! Invalid device signature.
Double check connections and try again, or use -F to override
this check.
avrdude done. Thank you.
烧录引导程序出错。
请问怎么解决?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8-12-04):
留记号  会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