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450动力配置

楼主(2013-06-16):
是ATG的机架,F450吧,飞控打算用玉兔二的,配上什么电机和电调好啊,我打算电机用郎宇X系列的,求大神,还有动力电池应该配上多少mah多少C数的
打算用来航模摄影

网友A:
20A电调 2212kv890电机 3s2200mah20c 1045的桨就能爽了
这配置 我飞15分钟 3.7v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A电调 2212kv890电机 3s2200mah20c 1045的桨就能爽了
这配置 我飞15分钟 3.7v

30A的电调和25C电池行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A的电调和25C电池行不

可以

网友B:
我用的40A电调,外加A2212电机,2200电池,1045桨,只能飞几分钟,怎么回事呢?。

网友:
神马脚架云台GPS统统没有,重量我倒是没有称,但是留空时间也太短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玉兔二好调试吗?MWC比咋样?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好调试

网友:
F4006 950KV盘式电机、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高仿APC 1047桨 HEI 4200 30C 3S电池我的起飞重量1482.4g高空飞行1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二好调试吗?MWC比咋样?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好调试

兔子相比mwc 我感觉还是兔子简单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二好调试吗?MWC比咋样?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好调试

兔子跟MWC相比,兔子太简单了,默认参数即可爽飞,而且兔子飞控板可以直接提供舵机云台增稳,感觉比MWC好很多,但是如果LZ喜欢折腾,那么MWC的调试绝对可以让楼主爽到爆~~~兔子二的飘过~~~

网友:
我就是 2216
30A 电调

网友:
兔二,电池用达普4200mah 3S 25C的,好赢20A电调,解放2830 KV750(貌似在打折),乾丰12寸桨。
我也是用这个配置的!不过12寸桨对你的机架来说太大了,你可以去那家店定制KV。

网友:
个人强烈建议2216电机,20A-30A电调,2212电机潜力太小点,电池容量不要超过10A(因为这个电池最大推重效率就这些),2216你能控制好总体重量的话,飞到20-35分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40A电调,外加A2212电机,2200电池,1045桨,只能飞几分钟,怎么回事呢?。

2212电机的潜力就这些,而且你用40A电调太大了,重量会增加很多,你的机架估计也不是很轻的那种,所以只能在10分钟里面了,不过你重量减轻到最小可能,2212电机的最大时间估计也就15分钟这样(估计不会超过这个时间)

网友:
兔二  朗宇2208电机1260kv   9047    20A电调    220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0A电调 2212kv890电机 3s2200mah20c 1045的桨就能爽了
这配置 我飞15分钟 3.7v

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起飞重量有多少?

1.1kg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朗宇2216,880KV,1047桨,好赢四合一20A电调,3S 2200,30C电,兔二,爽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玉兔二好调试吗?MWC比咋样?我是新手,不知道哪个好调试

玉兔二好调

网友:
我MWC一直用默认参数飞的。450轴距,不会调PID,感觉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