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狗的请帮助解释一下疑问,谢谢!

楼主(2013-06-16):
请问为什么狗拍摄完成的视频地平面都是弧形的?有办法调整吗?

山狗的像素是多少的?与手机或卡片相机相比哪个像素比较高?谢谢!

网友A:
换镜头!!论坛有帖子!!这是广角所以这样 比摄像还是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镜头!!论坛有帖子!!这是广角所以这样 比摄像还是拍照?

比摄像

网友:
广角镜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摄像

GOPRO比手机肯定是好!比卡片机也稍微好点。

网友:
前提天气要好!狗天气不好拍起来不清晰!

网友:
接近鱼眼。

网友B:
因为地球是圆的呀,笨!
另外恭喜LZ已经飞到大气边缘了

网友:
刚刚开个玩笑,第一张超大广角了,肯定有畸变啊,上面的大大们也都说换镜头了。
LZ的原片截图能放上来吗,感觉压缩的很厉害,图像损失到感觉是720线摄像头拍的。

网友:
可以后期软件处理,proDAD DeFishr,有时效果不太好,建议还是换镜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地球是圆的呀,笨!
另外恭喜LZ已经飞到大气边缘了

原来是因为地球是圆的啊。

网友:
飞的太高了

楼主:
看大家都认为我飞到云上了,实际上我在网上找的视频截图下来的,不过这应该不是大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会出大气层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