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混控设置

楼主(2013-06-16):
请问14SG升降-副翼混控在哪边设置,我参考了T8FG说明书,貌似不太一样,熟悉的人帮下忙啊!

网友:
帮顶了,貌似和T8FG一样,T8FG的说明你研究一下!

楼主:
不行啊,类型设置里已经选了2副翼飞翼啊,怎么没有AILEVATOR混控项啊?难道是我打开的方式不对么?求解答啊。。。

网友:
同求楼主的主题啊。。我也在纠结这玩意

网友:
第二项就是飞翼模式,选了就OK了
flying wing

网友:
樓主不如你說想設定甚麼機及想怎樣做.

网友:
如果你选了flywing,系统就已经开启了混控。感觉LZ以前是玩天地飞的

网友(2013-07-17):
这个飞翼模式通道和天地飞的不一样
  好像是 2 4  还是1 4通道飞翼模式混控哦记不清楚了
实在搞不动就弄程式混控

网友(2013-09-12):
我也一直纠结这个..设置不到飞翼

网友A:
樓主想要設定飛翼,只要如你在3樓第一張相片的設定就可以了,其它的設定就不需要,接收機要選用 1和6 CH 接口.

网友(2013-12-15):
引用 网友A:
樓主想要設定飛翼,只要如你在3樓第一張相片的設定就可以了,其它的設定就不需要,接收機要選用 1和6 CH 接口. ...

小哥  你太给力了

网友:
客氣,客氣,是你自己聰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