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天线应该怎么摆放

楼主(2013-06-16):
我5.8G400mW加平板天线60多米就挂了

网友A:
图传频道没一致!!图传挂了!

网友:
不可能的事情呀,检查下是不是线路问题,还有就是我发现1.2G最容易受干扰了,电源不好干扰,图像信号不好也干扰。5.8G就不存在了,共用电源也很清晰滴,这都是花钱买来的经验呀。

网友:
平板没对准时,效果比全向天线更差。平板天线是用高指向性来获得距离的。

网友B:
搞个好一点的三叶、四叶天线可以传输到2-3公里,平板的指向太强,只适合对准飞机才有较好的视频效果,选用跟踪天线效果才会好。图传离飞控、接收机远些会好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搞个好一点的三叶、四叶天线可以传输到2-3公里,平板的指向太强,只适合对准飞机才有较好的视频效果,选用跟 ...

没跟准一样g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频道没一致!!图传挂了!

一致的,1频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跟准一样gg

发射天线应该朝上还是朝下

网友:
忘了在哪个帖子看到的有的接收与发射都在一频道不一定是正确的,可以试试其它的。再有发射天线应该冲着地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天线应该朝上还是朝下

全向天线的话,基本都没区别。。波瓣是个很圆的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