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xxd2212 2200kv的电机配7060的桨有问题吗?

楼主(2013-06-16):
好小子飘飘机1000翼展上用的,卖家说没问题,请教下各位,有问题吗?另外新手飞飘飘,想慢点,推荐个配置

网友A:
6寸足矣~~~7寸大了~~

网友B:
7寸要过载的。电机会发烫严重

网友C:
等待过载烧鸡

网友D:
2S可以尝试,3S就让别人尝试吧……

网友:
天气冷可以飞飞看,不行就下来

网友:
天气冷可以飞飞看,不行就下来,实践出真知

网友E:
新手,好小子1000,建议3S锂电下用2208 kV1800 + APC 6×4E桨或者GWS EP7035DD桨。2212 kV2200电机配7060桨只能用2S锂电,现在的飞机还是3S用的普遍一些,适应性会更好。

网友F:
2200 Kv 用 7X6槳, 電機很容易出煙,死比你睇, 配 5X5 已經或6X4好一點.

网友G:
过载啦,我以前好小子 2212 2200KV 7030浆 3S电池 30A电调 电调最后烧掉了 好小子用6寸浆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载啦,我以前好小子 2212 2200KV 7030浆 3S电池 30A电调 电调最后烧掉了 好小子用6寸浆够了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2200 Kv 用 7X6槳, 電機很容易出煙,死比你睇, 配 5X5 已經或6X4好一點.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好小子1000,建议3S锂电下用2208 kV1800 + APC 6×4E桨或者GWS EP7035DD桨。2212 kV2200电机配7060桨 ...

哈哈 又看到您了!···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2S可以尝试,3S就让别人尝试吧……

傻乎乎的猫  我在您那买过几次东西。。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等待过载烧鸡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寸要过载的。电机会发烫严重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寸足矣~~~7寸大了~~

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烫死 。您看我该用什么规格的桨?谢谢! 我手头上有皓业的原色桨10×5和9×6的快速桨  需要改小 怎么改 用10×5的好还是9×6的改好  改短后 还用再把桨叶的宽度打磨细点吗?

网友:
这个电机……  3S电池下不要上超过7寸的桨吧,而且就算7寸也不能用负载太大的那种,GWS 7035这样的还行。或者配APC 6×4E桨,用4S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傻乎乎的猫  我在您那买过几次东西。。豹子外转子 68克 最大电流28a 1880kv  ,我用的9×6的桨 不行 电机 ...

买几个7x3~7x4的窄桨吧,最好别自己改,大桨改短后螺距不准的,加上宽度问题,负载会偏高,而效率偏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买几个7x3~7x4的窄桨吧,最好别自己改,大桨改短后螺距不准的,加上宽度问题,负载会偏高,而效率偏低。
...

哦哦··!··· 我也想过 担心螺距不准了 以为觉得问题不大  看来不能忽略啊  学习了!感谢!!  您推荐的桨 我想用硬度高的 效率好  淘宝上能买到高品质的6×桨吗 您那有适合我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哦哦··!··· 我也想过 担心螺距不准了 以为觉得问题不大  看来不能忽略啊  学习了!感谢!!  您推荐 ...

DYS6x5是可以用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电机的实力不止这么点,可以用到7吋。

网友:
買過幾支槳吧,又不貴,總好過自已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YS6x5是可以用的,不过我觉得这个电机的实力不止这么点,可以用到7吋。

您店里的7×5的快速桨 硬度怎么样  陪在1880kv的豹子上 耐得住电机的暴力吗 ?  标注的是2-3s 8-10的桨  9-10的桨得用2s吧···  此款豹子外转子确实很猛 , 您很专业 我又学到了  再次向您表示感谢!  。。在您那买过一个56涵道 用坏了  后来又在您那买了一架空机带56涵道的 l39  56涵道其实不错 精致  流速超级快  现在还有一个完好的56涵道, 56涵道的飞机还会再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您店里的7×5的快速桨 硬度怎么样  陪在1880kv的豹子上 耐得住电机的暴力吗 ?  标注的是2-3s 8-10的桨   ...

那个标注太糙了。这电机2S下也就8吋桨吧,不超过9吋。3S肯定7吋内的。
L-39还会有部分。

网友:
噢噢噢。。。这样这样啊,,,,感谢感谢!!!哦  l39还会有啊。。。。 呵呵,一开始我就觉得8-10····· 够呛啊     电机是从山东那个卖rcrcm滑翔机的那买的  我问他 他告诉我3s 2200毫安  ···9×6的桨   结果我用1000多毫安的 半油门左右 也就20秒  电机就烫的要死,,,,标注的拉力是1.2公斤   您说这个电机的哪个配置可以达到 3s的 ?

网友:
我就用的7060浆,3S电一路入门过来的。不过内地温度这么高,还是换小点的浆安全点。

网友:
貌似不太靠谱

网友(2013-07-16):
我用的就是2212电机7寸桨飞不到三分钟电机就很热了!过几天换

网友:
淘宝卖家的目的是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估计不太明白模型的事,论坛里帮手多,多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