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电源真是骚

楼主:
查看数: 6454 | 评论数: 38 | 收藏 1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组图打开中,请稍候......
发布时间: 2013-6-16 23:23

正文摘要:

淘了一DELL 服务器电源(Dell PowerEdge 2950 750W,可以12V 62.4A输出!),DIY用。 很便宜,成色也不错,虽然内部积尘有点多,不过祭出本人独门必杀技,水洗 ...

引用 网友A:

哥们,请问我入了戴尔电源,短接启动了,输出12V怎么接啊?是插那六个插口么?谢谢

引用 网友B:
除了体积、噪音不和谐
别的都很好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有人2个串起来用过吗? 我买了两个好象不能串?第一个电源的正级一搭另个电源的负级立马跳闸
引用 网友E:
bucuo不错的电源,工业级的东西吧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电源收的二手的吗

是的,但自己处理了下,跟全新一样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搞这种东西要小心,安全是第一。

这个东西使用是有条件的,这个是Class 1的,本身只有基本绝缘,需要有可 ...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对了我在淘宝买的114元,改好的电源,通电就可以用的。还有就是不管有不有负载,输出电压都有波动(在0.1V内 ...

为什么要买改好的哦,也不费事。而且你买的还是次货。

引用 网友G:
电源收的二手的吗
引用 网友I:
谢谢 几位回复,我晚上回去试一试!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用个2850电源+A6,通电时候,电压在12.40V--12.48V ,开始充电电压降到11.80--11.90V ,冲一个6S 2600MAH电 ...

红圈里就是可调电阻,样子都差不多。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推荐去看看飞客关于A6的测试,在12v输入电压下A6最大就5a多的充电电流,设置得再高只是显示的区别,实际上 ...

刚开始时用的台机的电源,充一块电池时没问题,同时充两块时,掉压利害,A6报警不充电了,后面买服务器电源时担心掉压利害,所以直接选购的13.8V的。

引用 网友H:
搞这种东西要小心,安全是第一。

这个东西使用是有条件的,这个是Class 1的,本身只有基本绝缘,需要有可靠的接地才可以使用。那个接地端子,一定要接到家里配电系统的地线上去,千万不能只接两根线(零火线)就使用。而且,接线端子必须用星形垫片或者弹簧垫片压紧,防止不小心松脱。
引用 网友I:
我看论坛 模友 貌似A6 冲2600mah电池就20多分钟到的样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用个2850电源+A6,通电时候,电压在12.40V--12.48V ,开始充电电压降到11.80--11.90V ,冲一个6S 2600MAH电 ...

推荐去看看飞客关于A6的测试,在12v输入电压下A6最大就5a多的充电电流,设置得再高只是显示的区别,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

引用 网友I:
对了我在淘宝买的114元,改好的电源,通电就可以用的。还有就是不管有不有负载,输出电压都有波动(在0.1V内,A6上显示的)你们是也是吗?

引用 网友I:
我用个2850电源+A6,通电时候,电压在12.40V--12.48V ,开始充电电压降到11.80--11.90V ,冲一个6S 2600MAH电池,7A冲电都要40分钟,电池还比较新,也比较平衡的,跟我以前用的12V12A电源用5A充电时间差不多,而且以前的电压基本不降。 A6充电的时候最后一个电芯慢很多,不知道是不是电源电压低了,A6转换效率低的原因。
拆开电源也没找到,调电压的可变电阻,请教:如何把电源输出改成13.8V?

引用 网友L:
很有函道的感觉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风扇降低转速,上个帖子我已经说过了。。。电压我一般不改,改动电压担心稳定性。

我也是这个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