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M V2抽风,何解?

楼主(2013-06-17):
MV2,FY680机架,4225KV610电机 1238碳浆,SimonK 40A电调,天七控,前几次飞行正常,出事故时突然大角度加速飞行,无法修正,收油硬炸在地面,差点炸进汽车里。所幸在距车轮一米处停下,损失FY680脚架一副,16MM碳管两根,1238碳浆3付全断,天七接收机一支,就连NAZA的LED模块的线硬生生卡断。回来线重新焊起来,装在四旋翼上重新调整参数,校准后用手抓着测试,油门过百分之五十后,就不断加速,并且往左大角度倾斜,副翼升降无法修正。感觉电机转速有变化,但不足以修正姿态。
有遇到这样问题的吗?求解!

网友A:
建议LZ说明下是在什么模式,LED显示什么状态下出现问题的吧,这样比较容易知道问题在哪方面。还有提醒下LZ,3.10和3.12固件都是半自动起飞,带桨手抓测试是非常危险的,希望LZ注意下安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空中突然抽一下,gps模式下,
下次得飞低些,他若在抽,我就被个鞭,,,好好抽抽它。  太得意了他~~~~

网友:
感度感度!!调整一下感度

网友C:
同情,我也出过一次类似状况,打舵没用了,只有收油门掉下来。我是在姿态模式下,无GPS信号,直接起飞的,十秒后开始不受控制,感觉打舵没法改变飞行姿态了。所幸,虽然像导弹一样下来,但是却是飞到树上了,无损!后面重新调整,又没问题了。
来看看你的是如何解决的,我对我出现的问题还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过空中突然抽一下,gps模式下,
下次得飞低些,他若在抽,我就被个鞭,,,好好抽抽它。  太得意了 ...

是啊,昨天在楼顶飞,也是突然抽一下,吓死人了!

网友:
是不是楼主的机架震动太大了,把NAZA的IMU搞得判断失误了

网友:
GPS信号不好会抽,感度太高会抽

网友D:
我认为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问题导致炸机,有条件换电调试试,还有看看参调软件,IMU有没有异常,高级校准和基本校准要在室外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LZ说明下是在什么模式,LED显示什么状态下出现问题的吧,这样比较容易知道问题在哪方面。还有提醒下LZ, ...

炸机是GPS模式下,之前飞行一切正常。炸机前处于低空悬停状态。手抓测试实在是无奈之举,新装的一套飞越FY680的架子999块已经炸的面目全非,6个恒力4225,四个要换浆夹。三副碳浆全废,只得换到小四旋翼的架子上手抓着测试了。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4楼8楼9楼的朋友,谢谢您的关注,我确信感度和GPS信号都没有问题,机架的振动也在正常范围内,因为装了不止一台,同样的配置和参数。其它的目前状态良好。飞越的680的架子,恒力电力,碳浆都做过平衡就算振动,能振到哪儿去?目前飞控已经返厂,等待结果!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是电调和电机匹配的问题导致炸机,有条件换电调试试,还有看看参调软件,IMU有没有异常,高级校准 ...

有多少人有条件在室外进行校准啊?

网友:
因为升级到3.12搞得我的现在都会掉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多少人有条件在室外进行校准啊?

我是拿到楼顶上校准,然后在楼顶上飞行,只要你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了,我买个二手的,才200多,平时飞行带出去,有什么问题可以调节,不需要回家再调,方便。

楼主:
可怜我的飞控,DJI你妹的还不发回来,理由也不给一个

网友F:
我的悟空抽风表现跟撸主的一样,已经抽的我怕怕的了

网友B:
想抽血了,呵呵,金钱破费的预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抽血了,呵呵,金钱破费的预兆

估计你也要出血换电机或电调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悟空抽风表现跟撸主的一样,已经抽的我怕怕的了

有问题就返厂吧,我的已经返回来了,目前情况还不错,心理有阴影了,总担心哪天又抽上了

网友G:
我也是680机架达  今天才组装好。。请问折叠的螺丝老松 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是680机架达  今天才组装好。。请问折叠的螺丝老松 怎么办

螺丝胶!

网友(2013-11-22):
也碰到过同样问题,目前结果是指南针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情,我也出过一次类似状况,打舵没用了,只有收油门掉下来。我是在姿态模式下,无GPS信号,直接起飞的,十 ...

我是650机架,和你的情况基本一样,突然不受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