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没有专用的放电器?

楼主(2013-06-17):
飞多旋翼,6S 10000mah的电池,有时用不完,现在一直在用A6+保姆放电,但是很蛋疼,时间需要的太长了。

特别是八块电池全部充满,碰到下雨了,全部要放电到3.85V,简直就是个要命的差事。用灯泡放电,又需要看守。

有没有专门用来放电的“放电器”?

网友:
专门放电的东西也是要看守的,别以为一劳永逸,废了电池事少,烧了屋子事大!

网友:
我觉得A6放电挺好的,时间长点就长点呗

网友:
来看帖滴

网友A:
在家里拆了螺旋桨满油门飞吧··可以的

网友:
55W汽车灯泡再加个BB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家里拆了螺旋桨满油门飞吧··可以的

这个方法不可取

1、声音很大,滋扰
2、电机不装桨,没有负载的话,就算是全油门也不会耗多少电
3、对电机的轴承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不可取

1、声音很大,滋扰

学习了

网友:
记得淘宝有个平衡器,放电功率可以接俩灯泡,似乎可以到150w,可以到设定电压自动切断。

不过对于icharger充电器来说,***灯泡或者回收放电都是很好的选项。。。

网友:
正在制作 基于串口的电池容量测试仪   使用dadodo的2218B容量测试仪改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595
去看看    最大支持30V电压   电压越小  放电电流越大   6S 可以20A放电  想在大点电流  多并几个MOS就可以

网友:
买个转换头,可以充手机N次。

网友:
我准备用208B加电阻放电---外部扩展放电模式。电阻已买回。

网友:
听说给锂电放电对电池不好!

网友:
我有个以前充镍镉电池的FUTABA CDR5000,放电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