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坦克高手们帮忙指点一下这个坦克伪装的不足和遥控配件问题

楼主(2013-06-17):
     1.很早的时候在淘宝买的小号手1/16虎式I型坦克了,买来后先改的外观,做旧和细化处理,后来又做了防磁装甲,但感觉防磁装甲的做的不是很好,但又去不掉就做了个伪装网,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从网上查了查,好像没有发现二战关于虎式坦克的伪装资料,猜测只有坦克在静止需要隐蔽埋伏的情况下才盖树叶植物吧。请高手在帮忙指点一下有哪里不足之处?
     2.这个1/16坦克就剩下个外壳了,拆开后的电子配件都扔了,我要求不高,能让坦克跑起来就行了,不需要炮塔旋转和音效。电子知识不是很好,目测这个是双280?电机,如果改比例的是不是还需要配一下几样配件? 一、遥控及接收(网上卖的70块钱恒龙坦克的行吗?),二、什么的电调?(电调是我最搞不懂的,因为通常遥控车都是单独电机2根线直接插在普通电调上就可以了,可坦克是双电机4条线,需要配什么型号的电调呢?) 电池就省略不说了,其他的还有需要买的吗?那位大侠能推荐我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坦克电调的型号和遥控接收的型号,谢谢了

网友A:
因为虎式坦克不需要伪装

网友:
扔到草地里就找不到了

网友:
好像长了青苔

网友:
哪怕是要盖,也不会盖这么多啊

网友:
哈哈,伪装不错,因为开始我看成绿毛龟了,嘻嘻

网友:
虎式坦克一般在很远的地方射击的,随便来张伪装网就行了,你这样太花哨了。
(一般蹲在草丛和树林里)

网友B:
你这样盖住了伪装虽然好点,但这样严重影响了车组成员的视野。本来虎式车长就经常爬出来观察情况,现在遮的这么严密,里面的人都成瞎子了,那时候坦克上可没有夜视仪,红外成像雷达,摄像头这种高科技玩意

网友:
虎式坦克,除了围歼,根本很难对付!
所以伪装什么的根本不需要!
D系V5!

网友:
很希望能够看到真正的虎式坦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虎式坦克不需要伪装

简单扼要,Thank you将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盖住了伪装虽然好点,但这样严重影响了车组成员的视野。本来虎式车长就经常爬出来观察情况,现在遮的 ...

咳咳,夜视仪,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咳咳,夜视仪,这个可以有

诶好吧~~黑豹上的也算是夜视仪~~但那玩意比起现在的夜视仪来说~~差距还是挺大的

楼主:
二战的坦克都不没伪装网么

网友:
搞不过别人踩伪装吧!!虎式除了三帝国末落的时候才伪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