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发问,接收机出口并联出线,应如何设置手柄?

楼主(2013-06-17):
天地飞8,接收机从第八通道出线后,再并上一根线,形成两个接口,但是在控上如何把他两个接口定义到不同的开关上啊,小弟在这里请教了!

网友A:
想用并联实现不同操作?NO!
记得初中物理里有条定理:并联电路两端电压处处相等。

网友B:
LZ不可能的。用Y线将一个输出一分二,那这信号也是一模一样一分二。就和你家固定电话一个道理。

楼主:
可能是我没表述清楚,我在同行的机器上看到的,他也是新手,tb买的f550套机,配的有两轴云台,一个控。我记得就是第八通道并出来两根线,控制的两个舵机啊!新的不能再新的手了。

网友C:
并联两个舵机,你也说是并联了。独立控制就不可能了

楼主:
难道是接收机6或7通道和naza连的,从naza出线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