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盘式电机是不是比普通的郎宇电机更适合fpv?

楼主(2013-06-17):
想找个最合理的配置

网友A:
盘式电机和朗宇电机,本来就不是一个类别,所以就没法对比了!
盘式指的是薄电机,朗宇是个牌子,他俩怎么能一起比呢;
FPV如果用盘式电机,可能拉力会受限制,目前没有见过FPV载机有用盘式电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盘式电机和朗宇电机,本来就不是一个类别,所以就没法对比了!
盘式指的是薄电机,朗宇是个牌子,他俩怎么 ...

你说的盘式和人家认为的盘式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你说的是轴向磁场电机吧?人家说的就是长相扁平一点的普通无刷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盘式和人家认为的盘式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你说的是轴向磁场电机吧?人家说的就是长相扁平一点的普通 ...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盘式就是外形扁平的,被俗称为盘式电机,而朗宇是一个牌子的名称,这两者是无法对比的吧!

网友:
撇开厂牌不说
目前卖出来并且被应用在多旋翼上的所谓盘式电机就是扁电机而已

玩家一味无脑的追求所谓的盘式电机
造成商家在行销上  把扁电机号称为盘式电机来卖

概念完全是不同的

网友:
楼上的,其实都明白楼主意思,何必说那么多所谓专业的话呢。。

楼主意思,就是现在所谓的盘式(扁的)的电机,跟通常固定翼用的电机对比, 如X2820。

按照原题回答:

我觉得嘛 盘式会好点,价格贵啊。还有,盘式电机 散热也好, 而且因为直径大。扭矩大点。。

我不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盘式就是外形扁平的,被俗称为盘式电机,而朗宇是一个牌子的名称,这两者是无法对比 ...

那你说的我就不明白了。。。扁平的电机为什么拉力就受限了?为什么不用在FPV上?

网友:
所谓的用在四旋翼上的盘式电机优点是效率高,大扭矩,散热好,为什么不用在我们固定翼的FPV上呢?因为他也存在着很多的缺点,转速不高,重量重,需要配大直径的螺旋桨,价格高,所以导致了用在固定翼上比较少。

网友:
这个不是主要问题,你想飞什么飞机都有合适的电机选择,不必纠结这个小问题

网友:
哪家都有盘式,盘式的特点是极子多,然后省电,扭力大,可以带很大的桨,但是kv低。推力小。。。。fpv没啥不能的。。。。看你咋配的。。推荐tmotor3520kv720或880,上铂金60a,6s8000nano电池apc1410桨。。。很来感的。。

网友:
都上校了 居然还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试试才知道,没什么是一成不变的

网友:
简单一句。。拉力不够!盘试是为多旋翼设计的!一般没全有门

网友:
盆式拉力欠些,要大拉力又必须上更大的桨,估计固定翼上不了这么大的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盘式就是外形扁平的,被俗称为盘式电机,而朗宇是一个牌子的名称,这两者是无法对比 ...

真正的盘式电机和扁平无刷是两个概念的哦,商家混乱概念而已

网友:
一般来说,低KV大扭力的电机(所谓盘式电机)不适合固定翼,大桨、大扭力,会使侧旋效应更明显。

网友:
如果做双发可以用盘式电机,一个电机用反桨,就抵消了反扭力

网友:
盘式电机并不是专指轴向磁场电机。多旋翼上用的扁平型也可以叫盘式电机。
盘式电机这个称呼业界从来没有统一区划过。只是早期从英文里翻译过来时对译的一个词。长得像盘,就可以叫盘式电机。
跟空心杯电机一样,它不是一个严格的称谓。
像有刷和无刷,才是永磁和它励等才是严格的种类称谓

网友(2013-08-31):
对于多旋翼来说是的

网友:
不用太迷信盘式电机,多旋翼上的应用只是刚好利用了其本身的一点优势而已,扭力相对来说大点,可以拖大直径的桨,加上速度范围又小,在效率曲线上,电机刚好工作在比较高的效率点区间内,只要掌握好电机工作的效率区间,选用适合型号尺寸KV值,普通的12N14P 电机一样能有出色的效果

多级电机同样适用于固定翼飞机,谷歌一下 Q80  为何物就行

或许现在多级外转可能又过时了,德国新出的多级内转,5 6千块钱一个电机,同时拥有外转子高扭矩和内转子高响应速度的双重优势,堪称---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