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340飞翼或翔龙飞翼在尾部加上垂尾和尾翼抬高电机座可以改成类似北极星的水机吗

楼主(2013-06-17):
这架天行者1340飞翼或翔龙飞翼在尾部加上垂尾和尾翼,再抬高电机座并在机身底部和两翼的翼梢底部垫上船形泡沫,可以改成类似下面那架北极星的水机吗?

网友:
我 也有一架这个

网友A:
那有何必呢?原装好好的,设计好的,你非要买台两轮摩托改成三轮车不可?直接买台三轮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何必呢?原装好好的,设计好的,你非要买台两轮摩托改成三轮车不可?直接买台三轮就是了。

那还不是因为三轮摩托太贵了,都够我买3辆两轮摩托了,夏天到了既然手头上有这两个飞翼尝试看看能不能改成水机玩

网友:
支持摩托两轮改三轮

网友:
模型这玩意就是折腾

网友B:
掉进水里的时候你就欢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进水里的时候你就欢乐了~~

那肯定要做好防水工作的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想法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这个想法哦

真的啊,你是什么飞翼?

网友E:
直接加水鞋 来得快点 传送门。翔龙加水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8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水鞋 来得快点 传送门。翔龙加水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815

总觉得加水鞋对气动布局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

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啊,你是什么飞翼?

我的是1340飞翼,KV1400马达,用8寸折叠桨。想装个水鞋,换高点KV的马达带个小点的桨。应该不用加高电机座吧

其实如果做好防水不用水鞋直接水面降落也不错的
我发现用折叠桨收油滑降接近地面的时候有地面效应哦,感觉有气垫托着可以滑好远,那种滑行的感觉很好。
在平静的水面应该更明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1340飞翼,KV1400马达,用8寸折叠桨。想装个水鞋,换高点KV的马达带个小点的桨。应该不用加高电机座 ...

可以介绍下这个飞翼的起飞诀窍吗?我也在飞这个,难点就是起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以介绍下这个飞翼的起飞诀窍吗?我也在飞这个,难点就是起飞。

好像也没什么诀窍吧……这个飞机我好久没有飞了手抛起飞,油门别太大,我感觉8寸桨的话反扭还是比较明显的,及时副翼修正。多试几次就习惯了。
另外如果用折叠桨后推,空中收油滑翔一阵子再启动,桨有可能打不开造成很大的震动然后炸鸡。要给折叠桨加个限位,避免折叠过度打不开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也没什么诀窍吧……这个飞机我好久没有飞了手抛起飞,油门别太大,我感觉8寸桨的话反扭还是比较明显的 ...

谢谢回复!我试着用小点油门,一直是全油门反手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1340飞翼,KV1400马达,用8寸折叠桨。想装个水鞋,换高点KV的马达带个小点的桨。应该不用加高电机座 ...

支持改水机,但不加水鞋的话会不会机体与水面接处面太大,水面吸力太大飞不起来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支持改水机,但不加水鞋的话会不会机体与水面接处面太大,水面吸力太大飞不起来啊?

我的意思是起飞还用手抛啊,降落还是水面降落……以前我这么做的前提是有充气橡皮艇出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起飞还用手抛啊,降落还是水面降落……以前我这么做的前提是有充气橡皮艇出动

原来如此,据说天行者1340这飞翼起飞很不容易,而且太灵活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据说天行者1340这飞翼起飞很不容易,而且太灵活了

我感觉还好吧,不过一般都有其他模友帮我抛的,我自己抛的话起飞确实不容易。副翼舵量有个40%左右就够了,也没觉得太灵活,我的飞翼出勤率算是比较高的了,还不错,性价比OK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还好吧,不过一般都有其他模友帮我抛的,我自己抛的话起飞确实不容易。副翼舵量有个40%左右就够了, ...

这天行者1340飞翼的低速性能好吗?能关油滑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天行者1340飞翼的低速性能好吗?能关油滑翔吗?

低速性能还不错的说,不过有风的天气速度太低了容易螺旋,我降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关油滑降的

网友:
要改为水机的话最好还是能水面起飞,这样的感觉都不一样。但是这样直接起来可能有问题,加水鞋又不好看。哪位有好办法请赐教。

网友(2013-09-24):
引用 网友F:
可以介绍下这个飞翼的起飞诀窍吗?我也在飞这个,难点就是起飞。

手抛得时候一定要注意机头是直线向前,不然容易螺旋

网友:
需要加水舵 ,要不拐弯不方便
其实,不仅要飞好飞机,还应该拿稳手中的摄像机,不要把视频拍的一团糟,虽然我们做不到那么专业,但是拿稳一点也不枉拍摄,才对得起观众

以上凑字

网友(2014-11-07):
1340加垂尾后好飞的不得了  不螺旋了 强烈建议加垂尾

网友(2018-10-16):
楼主做成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