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配置飞起来能行吗????

楼主(2013-06-17):
冲浪者x8 ,2200kv,5寸三叶浆,40a电调,1550毫安,25c电池。会不会电机或者电调过载

网友:
飞起来怎么不行呢?

网友A:
不会过载,可以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过载,可以飞啊!

好的,谢谢

网友:
没问题,飞吧

网友B:
我的问题之你得给飞机配重了把1500的电池掩不住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之你得给飞机配重了把1500的电池掩不住重心

飞机还没装好,等装好看看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之你得给飞机配重了把1500的电池掩不住重心

错别字好多啊,也没有标点。。。费好大劲才看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错别字好多啊,也没有标点。。。费好大劲才看懂。。。

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是你的电池太小 ,压不住重心,冲浪者大约要一块4200 3s 或者 5200才能压住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啊,我说的是你的电池太小 ,压不住重心,冲浪者大约要一块4200 3s 或者 5200才能压住重心

不是吧,那么大啊,我的是冲浪者x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那么大啊,我的是冲浪者x8

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也可以加个铁块

网友(2014-07-12):
不会过载,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