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FUTABA18MZ與FUTABA R6208SB接收機對頻

楼主(2013-06-17):
各位大哥是否知道FUTABA 18MZ與FUTABA R6208SB接收機如何對頻˙煩請有18MZ知道的大哥告知謝謝.小弟我對了幾次對不上不知是否方法錯誤

网友A:
先说说你自己用什么方法去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自己用什么方法去对频的。

大哥你好我是進入圖片階段然後按LINK掃頻但是掃不到啊˙˙我接機是R6208SB他有一條對頻線我插入然後通電按住接收機上有個LINK/MODE孔亮綠燈閃爍但也是沒用啊˙˙試了好幾次按與不桉都沒用˙對頻線插與不插也是都沒用啊˙˙˙對不上就是对不上˙˙大哥你是否知道怎麼對頻啊

网友B:
用FASSTest怎么能和一个用FASST MULTI的接收机对上呢?左边选择FASST MULTI。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ASSTest怎么能和一个用FASST MULTI的接收机对上呢?左边选择FASST MULTI。

謝謝大哥那我試試看˙感謝大哥˙就大哥說的這個FASST MULTI 我沒試過˙˙˙對頻要注意甚麼事項或動作嗎????

网友A:
R6208SB对频无需插入那个短接的舵机线,只需要在通电后,按住对频按钮1-2秒,松开后指示灯变成绿色即可。

前提是你的18妹子的频率设置正确,参考4楼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FASSTest怎么能和一个用FASST MULTI的接收机对上呢?左边选择FASST MULTI。

感謝大哥我終於搞定了˙˙沒有你回覆我˙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對頻˙˙太謝謝你了˙救世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208SB对频无需插入那个短接的舵机线,只需要在通电后,按住对频按钮1-2秒,松开后指示灯变成绿色即可。
...

感謝大哥我終於搞定了˙˙太謝謝你了˙

网友C(2019-10-03):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 r6208sb接收机 这么按住开机 安多少秒灯都不会绿闪呀 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遥控器也设置到FASST-MULT了

网友D(2021-03-20):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这问题了 r6208sb接收机 这么按住开机 安多少秒灯都不会绿闪呀 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遥控器也设置 ...

我也是,18SZ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18SZ遇到了

通电后,如果有fasst信号在旁边,就会绿闪。按一会就绿常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