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防锈,表面刷桐油行不行

楼主(2013-06-17):
正序浏览
潮湿的季节来临,一些工具可能生锈,我想在表面刷些桐油,不知道好不好?

网友A:
枪油(武器油)

网友B:
刷榔头把没问题。

网友C:
我啥都不刷,放到工具柜子里,不过我的工具柜子一开门就是一股油气出来,没见到哪个生锈严重的

网友D:
桐油干后很难清除 防锈效果不清楚

网友E:
发黑再+封闭剂就好了啊

网友F:
我只知道刷防锈油

网友G:
用WD40,效果还不错。我试过。

网友H:
用wd-40很好

网友I:
枪用防锈油最好。。

网友:
双曲线防锈油,好擦,不行就封蜡

网友J:
好像桐油干后还是比较软的,形成不了硬壳,应该不能用的。

网友K:
金属件还是不用那种东西好,附着性不好,还是机械用的防锈油或黄油好

网友L:
这问题问的 。。。。

网友M:
桐油是刷木头的吧。 机油也会挥发,短时间还行。长时间就如楼上说的用黄油

楼主:
刷漆容易掉,耍油容易积灰,不知道桐油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