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0kv的电机配13T的直齿是不是大了点

楼主(2013-06-17):
3500KV电机配13T电机,螺距变化大了貌似掉转,是不是要用齿数小一点的齿轮?

网友A:
这要看你的450大齿是多少的,如果是121T的电机齿13T是大了点,如果大齿是150的13T齿应该是适合的。

网友:
直齿是150T,你用13T根本不大,悬停而已,要暴力用14T以上。斜齿是121T用13T就不要了,11T最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450大齿是多少的,如果是121T的电机齿13T是大了点,如果大齿是150的13T齿应该是适合的。

前辈飞过雷虎的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飞过雷虎的哇。

没飞过雷虎,可现在有121T的大齿的450机,121齿配10T电机齿比较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飞过雷虎,可现在有121T的大齿的450机,121齿配10T电机齿比较适合。

雷虎e325大齿正是150,我以为你用过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雷虎e325大齿正是150,我以为你用过呢。

150齿配12或13T比较适合,但对于暴力动作掉转数,最好换11或12齿为好。除此之外,还要将油门曲线调上去,让油门曲线为100  90  100。

网友:
哦,这样,谢谢前辈指点 。

网友C(2013-08-15):
引用 网友A:
150齿配12或13T比较适合,但对于暴力动作掉转数,最好换11或12齿为好。除此之外,还要将油门曲线调上去, ...

同求,6s(kv1700)电机,150齿应该配12、13、14T?油门曲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求,6s(kv1700)电机,150齿应该配12、13、14T?油门曲线?

电机配齿的应该两方面考虑,如果电机好(指电机功率因数高)可选14齿的电机齿轮,差一些的选12T或13T的。电机的好坏与制造工艺有关,与材料选择有关,当然我们不能把握,只能在试飞时电机热不热来判断。电机工作过热的就要选小齿数的齿轮,不热或温升很低的可以选大齿数齿轮。你的电机齿建议先选13T的,然后看电机热不热了,温升过高的要将电机齿数降下来,12或11来替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机配齿的应该两方面考虑,如果电机好(指电机功率因数高)可选14齿的电机齿轮,差一些的选12T或13T的。 ...

目前用14t的,电机温热,动力很足,只是1200mah的电池只能3-5分钟,感觉耗电比较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14t的,电机温热,动力很足,只是1200mah的电池只能3-5分钟,感觉耗电比较大

1200mah的电池能飞那么久我觉得很不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目前用14t的,电机温热,动力很足,只是1200mah的电池只能3-5分钟,感觉耗电比较大

电池3-5分钟也就行了,但要注意落地后的电压是多少,不能低于3.8V,否则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为了减小对电池的压力,可换12或13齿试一试,如果不影响暴力飞行,最好用小齿数齿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池3-5分钟也就行了,但要注意落地后的电压是多少,不能低于3.8V,否则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为了减小对 ...

再次谢谢你,总是这么及时精确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200mah的电池能飞那么久我觉得很不错了

看来也正常了,下来电压3.8v!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来也正常了,下来电压3.8v!

是啊, 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用1200mah的呢?大家都用2200mah啊。

网友:
顶楼主。。。我也是飞雷虎450  我用的是蝎子 3595KV  配的13T 。动力足够了。而且雷虎 机身比较轻。。浮力比同等450好挺多 。。  用 YGE 电调  我定速 75  就已经很够力了。。。 所以个人觉得  13T 足够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次谢谢你,总是这么及时精确解决问题

不客气!关于450悬停或低强度的航线能飞多久,应该这样来判断或者说是推测。3S电的450现己有纪录12分钟了,落地电压还在安全电压以内。6S电系统理论上说比3S电系统效率要高,效率高其飞行时间应该最低不低于12分钟,我们说一个最普遍的8分钟吧,6S电系统的应该轻意能达到。低强度飞行3-5分钟,落地后电压3.8V还是有一点问题的,要检功率损失到什么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用1200mah的呢?大家都用2200mah啊。

6s1200和3s2200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配齿的应该两方面考虑,如果电机好(指电机功率因数高)可选14齿的电机齿轮,差一些的选12T或13T的。 ...

点穴高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啊, 不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用1200mah的呢?大家都用2200mah啊。

6s的原因,一般用2200是3s

网友:
直齿14,斜齿12
1700KV我用12T斜飞360桨,2010KV我用11斜飞325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6s的原因,一般用2200是3s

恩恩,没看到是6S,呵呵~~

网友:
我用11T直齿,配合6度大螺距悬停,低速扭力足很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