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电机推力和飞机起飞重量的关系

楼主(2013-06-17):
电机推力是否等于飞机起飞重量?(假设该机型的最大起飞重量为2.5Kg。及飞机机身、机翼等不存在瓶颈。)

例如某电机在11.1V下,配10*5的浆,标称推力是1.8Kg,那是否意味这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就是1.8Kg??实际起飞重量还是说会比1.8kg大??(假设机体可以承受的情况下。)

貌似根据资料应该是飞机起飞重量大于发动机推力的吧?

网友:
飞机起飞重量就是指装在飞机上的所有设备和飞机的重量,电机推力(是电机和桨旋转产生的)不是和飞机起飞重量一回事,3D和
特技机拉力(推力)要比起飞重量大,涵道机推力可以小一点,推力比0.8以上最好超过1.

网友:
貌似根据资料应该是飞机起飞重量大于发动机推力的吧?

正确,发动机的拉力是克服阻力维持相对速度的,有速度机翼产生升力,升力是克服重力的。升阻比大的飞机,消耗动力越小。

网友:
固定翼没关系。波音客机推重比才0.3+  人家不照样飞得挺滑溜的?固定翼推力大了飞出来就不好看。模型一般0.6左右就能飞得很好了。大风天的话推重比得超1,不然吃不住。

网友:
推重比的问题,现在新的战斗机推重比都大于1

网友:
依照飞机的特性配动力
现在航模的动力由於电池的效能提昇得到很大的改善
造成玩家一味无脑的追求高动力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每个人有自己的玩法
有人追求速度
有人追求留空时间
有人追求飞行特技
有人追求飞机的美观像真

搞清楚自己想要的

玩航模   安全  开心就好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高动力

网友A:
为什么冲浪者2212kv2200,6寸浆,总重1.2kg飞不高,顶多200米就再也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冲浪者2212kv2200,6寸浆,总重1.2kg飞不高,顶多200米就再也上不去了。

附议!等待老师们解惑。

网友:
瞬间的精彩

网友:
平飞推力只需克服阻力,一般为重力的1/5至1/20,即推重比为0.2-0.05,极优秀的滑翔机平飞阻力仅为重量的1/60,推重比小于0.02。垂直上升时推力要克服阻力和全部重力,推重比大于1。起飞过程推力除克服阻力还要克服重力在沿飞行反方向的分力,若起飞角为30度,则这分力约为重力的50%,若加上占重力10%的阻力,总推力为重量的60%,即推重比为0.6。如果飞机设计制作调整很合理,飞行阻力很小,用小角度缓缓爬升,推重比在0.3以下也照样能飞。

网友:
真飞机、从0-4到1--几、运输机低、战斗机高。

网友:
特技机有可能需要垂直爬升,所以推重比大于1是必须的,甚至可能是越大越好。但是练习机和像真机就不见得需要那么大的推重比了。通常初学者用的入门上单翼飞机为了留出一定的功率余量以便在紧急时候能尽快改变飞机的姿态,推重比尽量不要低于0.7~0.8。至于涵道机,其动力系统把功率转换为推力的效率非常低,如果一味追求推重比的话,很容易得不偿失。

网友:
多旋翼直机的话就是相等的,,固定翼的话,百度“推重比”

网友:
3d机高,滑翔机低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

楼主:
果然没有看错。。看到各位的解答更确定了。

这样就比较放心加FPV设备了。

网友(2013-08-23):
玩航模   安全  开心就好

网友B:
目测尾管没有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