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拍了两个低空DLG吃气流的视频,探讨热气流操控技巧

楼主(2013-06-17):
场地在宁波高教园区的院士林,周围树木比较多,有芦苇从,飞了这么久,从来没有在这块场地盘到过60m以上,气流比较乱,时不时会被气流吧飞机拍下来,多数气流只能维持高度,总的来说说一个充满挑战的场地。
       视频盘了一些微弱气流,好像之前你很少人发这样的视频,视频记录的比较全面,从发射到巡航找气流,到盘旋,到气流小时后重新找气流都有,不明白怎么找气流和什么是气流新手一看就明白啦。也希望大家多交流一些低空的操控技巧,多拍拍砖

还一段剪辑过的一起贴过来吧

网友A:
恭喜一下幽蓝,新机性能真不错,外观质量也很棒!
不过从两段视频中看,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不同认识,说出来一起探讨 新模型的速度保持性很好,这是非常大的优势;如何善加利用来提高留空时间?
从视频中的操控来看,我觉得盘旋半径过小,导致模型在气流中只加速而不爬升。如果换了我,副翼和舵的额配合会更柔和一点,甚至不用压杆,只用方向舵,或者在积累一定速度之后,略微带杆拉升降舵,从而实现类似“旱地拔葱”的效果,争取更多的高度。不一定对,呵呵,仅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一下幽蓝,新机性能真不错,外观质量也很棒!
不过从两段视频中看,我个人有一点小小的不同认识,说出 ...

“旱地拔葱”的技巧真不错,下次飞的时候试试看,当天的气流比较微弱,确实不容易盘高

网友:
老钟所言的操控方式跟youlan视频里面的操控方式,我两者都试过。各有各的好处,因为youlan这个飞机使用的翼型我也飞过一段时间,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和看法。

在气流相对旺,直径较大,或者高度足够的时候,这个翼型用老钟的方法会比较好,方向舵为主,副翼反向保持机体不太倾侧,相对慢速地爬升,效率会比较好。
如果是在20m以下的低空,气流较弱,半径小的时候,youlan视频里面的方式会更合适一些,因为zv2的翼型,假如速度一慢下来性能反而差,而翼型的设计上本身考虑了小半径盘旋的效率,所以允许飞手在小气流圈中以相对快速的倾侧来维持高度。

我在用Neos的比赛飞行中,这两种飞行方式,在不同的高度下我都会使用,取决于我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在某次比赛中,我的Neos与另外选手的飞机在同一股气流里面,大家高度差不多,当时风比较大,气流比较乱,我在高空的时候用相对快而小半径的盘旋来迅速提高高度,在气流被风吹散之前,我已经比另外一台飞机高了10m左右,很快对方就吃不上去了。
另外一次同样的高空,当天的风相对安静一些,大概2-3m的风力,这个时候我多采用最平常用的慢速方式,飞机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留空。

同样的低空情况,低空的小气流也有区别,有一些会比较旺但是半径很小,这个时候我会用最大的camber加上超小半径的急速盘旋来抓,反而效果还更明显,但是这个方式会有风险,一旦操作不慎抓不住的话,很容易会下来。在另外一种情况下,假如我以稳中求胜的方式来对抗的话,我会用正常的气流模式相对平整地盘旋,这样在大部分的情况下,不管气流是否能把飞机托起,起码留空时间上会有保证。

Neos的设计者及飞手Thomas Lee曾经跟我分享过他另外一种盘旋的方式,用最小的camber(cruise甚至speed),最小的半径急速盘气流,我见过现场的演示,也有他的优势,这种方式在乱流中的效果很明显,飞起来犹如在龙卷风中飞行一样,随风而行。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些飞行分享,希望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B:
飞电滑的路过,盘气流一般采取的方式是,用方向舵转弯,副翼修正机身,尽量保持飞机平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电滑的路过,盘气流一般采取的方式是,用方向舵转弯,副翼修正机身,尽量保持飞机平飞

也是一种方法,我觉得如果经常要操控机体频繁的打舵面也会损失能量,尽可能的让盘旋顺畅一些可以减少一些损失

网友:
DLG是哪家的,很想买一架?

网友C:
没有飞过DLG 也基本没在低空盘过气流;
飞电滑的时候,都是拉高找气流,然后用方向舵大半径盘旋,副翼机是方向舵+副翼反向,总觉得小半径盘旋不利于争取高度。

网友:
飞木头的都达不到这种高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飞过DLG 也基本没在低空盘过气流;
飞电滑的时候,都是拉高找气流,然后用方向舵大半径盘旋,副翼机是 ...

DLG大部分都是在找很微弱的低空气流,也是dlg区别于其他滑翔机最大的乐趣所在,就好像高手过招一样,抓住每一个能够击破对方的弱点,看起来飞得很安逸,实际上里面的刺激程度,是一发逆转一样过瘾。

正因为这个要求,dlg在设计和制作上更追求极致的飞行性能,所以每一个dlg就好像一个超精密的飞行器,这种微妙的飞行体会,只有亲自感觉才能领悟到。

网友(2013-07-31):
我的飞场是在一个烧制玻璃器皿的工厂旁边,那家工厂用的是隧道窑,窑身很长,所以我就。。。。。。。。下图就是那个工厂 不过说明一下,我飞的不是DLG,是她 两米凤凰,当然啦,不是跟您一个档次的,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一种方法,我觉得如果经常要操控机体频繁的打舵面也会损失能量,尽可能的让盘旋顺畅一些可以减少一些 ...

唉吆喂!!!我感觉我就睡得够晚的了,没想到你也没睡呢

网友(2020-03-09):
现在视频好像打不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