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微型接收机用什么遥控器控制,配怎样的发射机?

楼主(2013-06-17):
前段时间买了几个915接收机,然后也买了一个简单的遥控器,控制起来很不稳定,电机隔几秒就抖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网上看有两种发射机,一种就是我买的这种,还有一种是插到像天地飞这种遥控器模拟接口上的,有用过的模友给点建议噻?

这个是我买的那个

这个是插到一般遥控器上面的

网友:
这么可爱的遥控器

网友:
太厉害了,,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
遥控仔仔

网友:
这种独门设备问店主呗,这东西应该是微型航模diy出的。

网友:
有条件的话换个天线试试

网友:
确实是迷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