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高手指点我的 TFL O艇转弯时老是打转问题?

楼主(2013-06-17):
各位高手请指点,我的 TFL O艇转弯时老是打转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也无法解决现提供此船照片请各位指教

网友:
这船是卡夫拉的吗

网友:
   不是“砖家”不是高手也不是商家! 看照片是汽油机船。请问方向舵机用的是几公斤舵机!汽油船速度起来以后,如果舵机力量小了将没有力量回中,将产生你说的转弯时老是打转。曾经碰到过商家卖给模友的成品船,成品船上带的舵机质量差、力量不够,方向舵操作后不回中位。如果经济能力可以换12公斤以上金属齿舵机。最次换辉盛995舵机。

网友:
tai 太牛叉了,,,

网友:
和我的船一模一样。你用多大的桨?

网友A:
无解,船体的问题,V角过小了,前部排水量又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解,船体的问题,V角过小了,前部排水量又不够。

首先谢谢提醒我怀疑也是此问题

网友:
加压水板应该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