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金属IMU到底是装哪里好?

楼主(2013-06-17):
S800加装了减震套件后,到底是把金属IMU装原中心板上好,还是装到脚架上好。如果装脚架上,感度如何调整?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尝试:
1、先用S800原本的IMU安装位,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此时感度无需调整。

2、如果原本IMU位置不能满足要求,就安装到脚架上(即减震套件的IMU安装托架),此时感度需要适当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尝试:
1、先用S800原本的IMU安装位,看看有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此时感度无需调整。

有没有现成的安装经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现成的安装经验

这还不叫经验啊?你想要怎样的经验?

网友B:
我的改装过程:老IMU之前飞行姿态还算OK,不掉高,但GH2的拍摄视频快速飞行有轻微抖动,于是换减震套件,没有换IMU,IMU的位置也还在中心板上,结果试飞后肉眼明显看到脚架和云台晃动!看论坛好像没发现有人换了减震套件反而引起脚架抖动的,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同时出现严重掉高,掉高时闪白灯(掉高过程推油门最大都拉不起来!)于是便想到换位置,同时想买一个金属IMU后备,结果买时需要寄回老的IMU,无法试老版的IMU装在外面的效果了,换回金属IMU后直接把它装在了外面,试飞效果非常好,脚架晃动也消失了,三个起落均没有掉高现象发生!我的基础参数是200,200,方向150,垂直180.姿态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不叫经验啊?你想要怎样的经验?

呵呵,就是直接选一种最好的方式,不想自己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改装过程:老IMU之前飞行姿态还算OK,不掉高,但GH2的拍摄视频快速飞行有轻微抖动,于是换减震套件,没 ...

看来在外面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