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各位高手指点我的 TFL O艇转弯时老是打转问题? (重发)

楼主(2013-06-17):
各位高手请指点,我的 TFL O艇转弯时老是打转已经试过很多方法也无法解决现提供此船照片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不是“砖家”不是高手也不是商家! 看照片这是小松发动机汽油机船。请问方向舵机用的是几公斤舵机!汽油船速度起来以后,如果舵机力量小了将没有力量回中,将产生你说的转弯时老是打转。曾经碰到过商家卖给模友的成品船,成品船上带的舵机质量差、力量不够,方向舵操作后不回中位。如果经济能力可以换12公斤以上金属齿舵机。最次换辉盛995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砖家”不是高手也不是商家! 看照片这是小松发动机汽油机船。请问方向舵机用的是几公斤舵机!汽油船 ...

我使用的是此类金属齿舵机

网友A:
  请提供这个舵机具体参数!

网友:
碳纤维船壳,小松机头,英国款弹簧钢谐振管。骚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提供这个舵机具体参数!

详细参数:4.8V,6.0V
           速度:0.26秒@ 60°0.21秒@ 60°
           扭矩:162盎司(11.7公斤/平方厘米)的193盎司(14公斤/平方厘米)
           长度:1.6英寸(41毫米)
           宽度:0.8“(20毫米)
           身高:1.5英寸(38毫米)
           重量:1.9盎司(53克)
           连接器:通用
           花键-25

网友A:
根据具体参数看,力量是够了,参数会不会虚标。可以用一个辉盛995代替试一下。再一个看看提供舵机的电源容量是否够大,有的电源、舵机不工作时电压没有问题,但在带负荷工作时压降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具体参数看,力量是够了,参数会不会虚标。可以用一个辉盛995代替试一下。再一个看看提供舵机的电源容量 ...

网友B:
整体很赞。但。。。设备盒太丑

舵机臂的球头哪里买的啊 求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很赞。但。。。设备盒太丑

舵机臂的球头哪里买的啊 求连接

  本人玩船认为化油器用球头拉杆硬连接并不好,有时候在岸上发动机调整油针时必须随时手动油门,这时候油门将连动舵机,如果这时接收机、舵机正在接通电源将无法手动油门。如果没有接通接收机、舵机电源,在化油器上手动操作油门时,将会舵机拉杆、舵劈一起联动。调整油针时麻烦!这是本人的一点看法,有不同看法勿喷!

网友C:
水刀不够长,个人意见。加长10mm估计好点,楼主可以锯个不锈钢的试下。

网友D:
出轴孔是故意偏的吗?

网友:
水刀转歪了。转弯时会有增益增作用,另要加配重保持船的平衡。舵角设定也要注意。

网友:
下水后发动机转速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反扭没有那么严重,但是您的偏轴又不少~! 如果你跑到更高的速度 反扭能抵消偏轴的程度~就不会打转了~ 偏轴抵消反扭的效果 高速有~ 低速还没什么反扭呢 你就偏轴肯定打转了~

网友:
话说 您的侧板是直的 发动机架是直的~ 您的出轴是偏的~ 不震动吗? 小松机器转速并不高 尤其实际下水的转速,没那么强的反扭的~ 电船转速高 反扭高~

网友:
舵机扭力过小,起码要20公斤以上。轴撑偏得过多减少一半吧。不明白船低为什要补灰。水刀用加大号较理想。方向舵,舵片长点。浆用英470三叶效果最好!470三叶或1472都不错,6717用起来相对快点但很多动作有时甚至直路都会突然打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刀不够长,个人意见。加长10mm估计好点,楼主可以锯个不锈钢的试下。

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出轴孔是故意偏的吗?

是的

网友E:
右邊船底緊接船尾處加了個近半個船身寬度的楔子,很大呀,有甚麼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邊船底緊接船尾處加了個近半個船身寬度的楔子,很大呀,有甚麼用呀?

船直航的时候船身体侧右面所以在右邊船底緊接船尾處加了個近半個船身寬度的楔子还是解决不了O艇转弯时老是打转问题请指导

网友E:
引用 楼主:
船直航的时候船身体侧右面所以在右邊船底緊接船尾處加了個近半個船身寬度的楔子还是解决不了 ...

這類楔子不應這麼大的,參考我以前的船,大約6%至不足10%船身寬度,你現在是50%。

相信你現在的船不是打轉,而是轉彎很急,這情況在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就提及過,這個大楔子的功效等同於內外壓水板同時調向下,尾升即頭降,內壓水板作用於直線,同時也作用於轉彎時,我引述文中其中一段給你,如下:

...

OUTSIDE TABS
外壓水板

...

如果它們被調低了,船轉彎會趨向較急,因為壓水板把水射向下,因而提升那邊船尾的角,即是使船頭部份龍骨壓入水中而獲得更大控制力,如果船頭浸入水,你會見到一條單體船在轉彎時外滑,船轉彎會較急

...

我估計你磨除這個楔子,改裝壓水板就解決,壓水板可調,楔子不可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類楔子不應這麼大的,參考我以前的船,大約6%至不足10%船身寬度,你現在是50%。

相信你現在的船不是 ...

楔子没有这么大可能是相片视觉问题是10%左右现在已经摩掉很多也装过外壓水板试过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怀疑是否重心或螺旋桨问题?或安装问题?或船体设计问题?搞了一年了烦恼!

网友:
舵机我推荐还是   HD 1501MG金属舵机

网友:
水刀我看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楔子没有这么大可能是相片视觉问题是10%左右现在已经摩掉很多也装过 ...

如果楔子存在,裝壓水板幾乎不產生作用,楔子會提升船尾右邊。

來自AEROMARINERESEARCH的CHINE WALK的成因:http://www.aeromarineresearch.com/publications/chine%20walk.html

TORQUE ROLL, CHINE WALK問題不能單以楔子解決,船快船體就上升,當升至只有龍骨與水接觸時,楔子、壓水板與水沒接觸,不產生作用,必定有TORQUE ROLL。遇浪跳躍時,過程中船上升至只有槳下半部觸水,從後方看,槳產生力把船順時針方向扭,然後船繼續上升至槳離水,槳扭力消失,但船已經小許傾斜,左高右低,船體繼續順時針方向扭(物體慣性),當船降落過程,槳下半部首先觸水,槳再次產生力把船順時針方向扭,船傾斜度加大,船底右面大面積觸水反彈,就是CHINE WALK。

如果拍了影片,單格播放,重看多次,可以看清楚全過程,要解決TORQUE ROLL, CHINE WALK問題還需要在船左舷加重,當只有龍骨觸水或只有槳下半部觸水時,甚麼楔子、壓水板都離水而不起作用,唯有左舷加重起作用,如果重量適當,會剛好平衡槳產生的側向力,需要試多次才會知道適當重量。

网友:
原来是要加重学习了

网友F:
这种原船在德国世錦赛和'老马'分析过了.....他现在已改过幾项重点了 !!
看到你的图片分析如下 (个人见解)
1)你先把偏轴移回中線.(不是每种船是可以偏轴的! 偏轴是另有配合的!!)
2)重心约尾量上船头位400-420mm.  (在左边先配重300g...放近船尾)
3)桨可用6717/3來试跑
4)你装的水刀左/右应來內八2-3度一试 ...

Sigma V3

Sigma V3

网友G:
请问你这船壳在那里买的

网友H:
我的也是相同的问题。右转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转向过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相同的问题。右转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转向过度

船底要調直,壓水板向上彎10度左右,然後安裝,調至與船底成直線,作為起始值,之後看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看航姿調整。文中所指的MONO/單體船(國際慣用名稱,故而題為MONO MANIA),我國人稱為O艇(如果是單體船的話),所以文章正合你用。

引述文中一段與你船有關的如下:
......
如果船頭浸入水,你會見到一條單體船在轉彎時外滑,船轉彎會較急,如果你把外壓水板調高,船的轉彎敏感度會降低,因為轉彎時船頭較輕盈升離水面,大部份我用過的船,對轉彎都較敏感,所以外壓水板需要調升至相當高,使船獲得一個線性的轉彎
......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原船在德国世錦赛和'老马'分析过了.....他现在已改过幾项重点了 !!
看到你的图片分析如下 (个人见解)
...

谢谢 我会上一段视频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底要調直,壓水板向上彎10度左右,然後安裝,調至與船底成直線,作為起始值,之後看單體船狂熱/MONO ...

谢谢 我会上一段视频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船底要調直,壓水板向上彎10度左右,然後安裝,調至與船底成直線,作為起始值,之後看單體船狂熱/MONO ...

我的船重心靠前。是不是还有这个原因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船重心靠前。是不是还有这个原因呢?

相信沒關係。

轉彎急可能是你船底有HOOK(所以要調直),或是你的壓水板沒加工向上彎,這兩項都會提升船尾的,尾升即頭降,轉彎時船頭被水向彎內推,彎就會較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相信沒關係。

轉彎急可能是你船底有HOOK(所以要調直),或是你的壓水板沒加工向上彎,這兩項都會提升 ...

今天我把水刀拆了。转弯顺畅多了。不是所有船都要装水刀的

网友H:
建议楼主把水刀拆了。船需要一点侧滑才能很好的线性转弯

网友:
这船不用压浪板可以吗?和memo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今天我把水刀拆了。转弯顺畅多了。不是所有船都要装水刀的

覺得很奇怪,想看一下你船尾的照片。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覺得很奇怪,想看一下你船尾的照片。

我的船尾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的船尾

謝謝照片。看了甚麼都沒發現,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謝謝照片。看了甚麼都沒發現,奇怪。

我的船重心靠前。以转弯来说吧。重心是支点,我的力臂{船尾到重心}大于普通船船尾到船身的三分之一。在转弯时阻力臂{也就是船头到重心}没有太大的阻尼。所有重心靠前就不存在整条船的侧滑。转弯时的侧滑紧紧是船尾到重心那一段{动力臂}绕着重心测滑。所有当装了水刀,阻止了动力臂的侧滑,动力臂的侧滑量转移到阻力臂上。因此船头快速的掉头。所有把水刀拆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把水刀拆了。船需要一点侧滑才能很好的线性转弯

谢谢提醒会试一下

楼主:
请看视频给指点

网友H: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5NDUxMDcy==.html]请看视频给指点

速度有7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速度有70吗?

没测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5NDUxMDcy==.html]请看视频给指点

速度够猛。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这船壳在那里买的

发不了链接试试 HOR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测过

你的船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船的重心在什么位置?

船尾到发动机火花塞 400 mm

网友:
你的问题没我的严重。但是症状相似。你的舵机力量小了点。有时候转弯不能马上回正,可能电压不稳还是怎么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船尾到发动机火花塞 400 mm

重心不算考前。你换个大一点的舵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心不算考前。你换个大一点的舵机试试

会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起比赛多少条一起跑的?

看情况而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Tc5NDUxMDcy==.html]请看视频给指点

看了,沒有打轉呀,在轉彎全程頭都壓低,是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所指的情況,頭越低,彎越急。如果舵機夠力,應該是楔子在作怪,直航時楔子大部份離水而幾乎沒升尾壓頭作用,轉彎時船傾斜,楔子全觸水,產生很大升尾壓頭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不了链接试试 HOR吧

船壳是淘宝买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起比赛多少条一起跑的?

朋友試過排11號位,聽說上限12條船,很混亂的,水花都遮蓋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沒有打轉呀,在轉彎全程頭都壓低,是單體船狂熱/MONO MANIA 1/3所指的情況,頭越低,彎越急。如果 ...

当时还没有加楔子也不敢过多转弯视频里有一次小圈就是转弯稍微急一点情况就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时还没有加楔子也不敢过多转弯视频里有一次小圈就是转弯稍微急一点情况就这样

轉彎急可能是你船底有HOOK,HOOK是會提升船尾的,船頭就會壓低,彎就會急,與你影片所示完全吻合,如果加楔子,尾升更高,彎更急。

E-I-P41樓登他的船照片,是有HOOK的,他已經磨平:

网友:
我也有一和你一样的~

网友G:
一样的吧

网友:
没做过 没有发言权 只是看

网友:
什么船都有一定情度的问题发生,船壳只是买回来的物件。怎样把那家伙玩好,还是要靠你本人怎学习,怎发挥。把死的東西搞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吧

能否上视频

网友J:
楼主,给你个小建议,你可以试试,把舵片截短一点试试,或者说,换一把短一点的舵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给你个小建议,你可以试试,把舵片截短一点试试,或者说,换一把短一点的舵试试看效果!

舵片是截短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轉彎急可能是你船底有HOOK,HOOK是會提升船尾的,船頭就會壓低,彎就會急,與你影片所示完全吻合,如果 ...

。尾部的突起要把它磨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H:
。尾部的突起要把它磨平

看到你都磨平了,裝船必做的功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你都磨平了,裝船必做的功課。

是的。船壳不够精细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G:
一样的吧

那一祥??
船形,机器,安装都不一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