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刚入华记D7E,有几个纠缠不清的小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先谢过啦

楼主(2013-06-17):
是这样,首先我的电脑是64位的win7,配置没问题,大一,只有以前玩lock on的经历,现在入模打算从零学起,我估计这些问题最后也能给后面的后来者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参考,

1.如果要用G5或者G6模拟器的话,那个狗是必须买的吗??看之前看的说狗就是来解析音频线传过来的信号的,有什么软件能实现吗?

2.我现在控上固件是0.2版的,库文件是0.1,刷给力固件的话要不要补刷什么,还是直接就刷给力固件?

3.刷了给力固件后,玩模拟器的话还用狗吗?

4.控在刷给力固件后支持的那些协议的接收器是不是就都能用了?

5.刷给力固件后,换高频头有没有什么影响?

6.都换911的高频头,那还有什么高频头可以换,那种高频头发射的功率更大点??还是都差不多??

7.关于接受机,大家做的拉锯测试不同接收机配高频头都能拉多远??

8.最后一个,,,,,,,,,,,,,,改电阻的效果到底如何呢,很纠结啊

来几张最喜欢的jj

网友:
真机真机。。。

网友A:
狗狗不是必须的,但是是最简单的,最通用的,Windows好像本来就可以识别使用PPM信号的摇杆设备……

网友:
模拟器必须配加密狗才能用的。

网友:
打个比方吧,模拟器好比充气娃娃,甚至还不如,要玩就要玩真的。所以说,模拟器随便弄一个就行了,根本不必纠结。

网友B:
模擬器就要買G6及鳳凰4.0啦!大約50個大洋一套有齊!

网友C:
大家做的拉锯测试,锯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狗不是必须的,但是是最简单的,最通用的,Windows好像本来就可以识别使用PPM信号的摇杆设备……

可以不要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做的拉锯测试,锯树拉。

不是,我是说真的,就是不同制式的接收机配不同高频头都能拉多远距离,大家聚沙成塔,这方面资料就有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擬器就要買G6及鳳凰4.0啦!大約50個大洋一套有齊!

那这套东西包不包含那个加密狗

网友:
图片挺漂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套东西包不包含那个加密狗

30圓左右可以买到包含上述两个模拟器和其他多款模拟器(包含狗狗和一条用于连接狗狗和控的音频线)……这一切都在Taobao………………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这套东西包不包含那个加密狗

模擬器一套包含加密狗、G6、鳳凰4.0、音頻線及各種接線齊備約50元人仔!記得練習基本功!

楼主:
的确,飞机我先不打算做,先练模拟机

网友:
这个控很不错

楼主:
大家看看这是神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