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 新410m ,吱吱的响,吱吱的响...

楼主(2013-06-17):
各位前辈 ,小弟我遇到个怪问题,向各位请教.
我新买了 3个 410m (新的). 用同一块电池(格式 25C),同一个电调 (35p),同一个接受机,同一个控. 新买410的通电后(舵机是空载) 只要一碰控杆 就有吱吱的电流声(就像有东西卡住舵机的声音). 但换回我原来的 旧的 3个410m 就一切正常,无杂音.
各位前辈帮帮我看看这是为什么吧.
小弟先谢谢您,哈哈.

楼主:
帮帮小弟看看吧。

楼主:
没人帮帮我这小白呀...哇哇...

网友A:
新舵机比较灵敏,碰一下控杆舵机会有反应(吱吱响是舵机在动作)这是正常的。旧舵机由于常经常使用,灵敏度略有下降,小舵量不反应也在情理之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舵机比较灵敏,碰一下控杆舵机会有反应(吱吱响是舵机在动作)这是正常的。旧舵机由于常经常使用,灵敏度 ...

先谢谢您的帮助.
可能我没说清楚, 动一下遥杆,舵机确实动,但摇杆动作停止时(保持在控的某一点上),舵机还是吱吱的响,除非用手碰碰舵机臂,或者再上下拉拉摇杆,声音可能会消除.....
我真搞不懂了...新舵机呀都不敢试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帮助.
可能我没说清楚, 动一下遥杆,舵机确实动,但摇杆动作停止时(保持在控的某一点上),舵机还 ...

数码舵机的特性就是比传统模拟舵机更精准,你摇杆虽然停止了,实际舵机未到达指定位置,比如说 应该到50的,由于受力了或者其他因素他可能在49或者51,那么舵机就会不停进行修正,直到舵机认为自己已经到达指定位置,再停止修正,这个也就是你有时候动下舵机拉杆,舵机正好到达指定的点了,他就不叫了;否则就不停修正,就是你听到的吱吱的原因,有时候正巧了一把直接到50了,就又没有声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谢谢您的帮助.
可能我没说清楚, 动一下遥杆,舵机确实动,但摇杆动作停止时(保持在控的某一点上),舵机还 ...

新舵机就是这样,用一段时间就好了,放心用吧。

网友:
楼上全是整洁

楼主:
恩,恩谢谢楼上的所有前辈,小弟回家装机,测试,再谢.

网友:
新的都很紧很涩 动动插插就好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