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减震方面容易被忽视的安装问题!

楼主(2013-06-17):
Z15本身自带4个减震连接件,每个减震件上有3个减震球。只有完美的安装才能将其减震效果发挥到最大。

当初在刚开始使用Z15的时候,由于安装时4个减震位置不平衡导致画面有严重的抖动,后检查发现有2~3个减震安装如下图叉叉的图示,于是将其调整到完美的平衡。后测试发现震动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安装不平衡导致个别减震球处于压紧状态,这样不但无法起到减震效果还会将震动直接传导到Z15上,所以这个安装问题虽小,但影响很大,也很容易被忽视。

PS:Z15减震连接件一定要从正面、侧面看都是平衡完美状态才是最佳的状态。我们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把Z15减震连接件的减震效果发挥到最大,但真正的震动源来自螺旋桨,如果你桨平衡很差,那么减震再好都无法达到理想状态,所以螺旋桨的工艺质量和做360°的静平衡很重要,具体如何做大桨的360°静平衡可以去网上搜搜。

何谓 360°静平衡,既为大桨在磁悬浮平衡器上,可以保证在360°旋转范围可以把桨拨动到哪就静止在哪不动为最佳。我的平衡做的方法是贴胶布,当然!桨的品质也很重要,否则贴再多也白搭。贴太多也影响效率。

楼主:
沙发自己坐,

何谓 360°静平衡,既为大桨在磁悬浮平衡器上,可以保证在360°旋转范围可以把桨拨动到哪就静止在哪不动为最佳。我的平衡做的方法是贴胶布,当然!桨的品质也很重要,否则贴再多也白搭。贴太多也影响效率。

网友:
说的道理有的很~

网友:
楼主说的很明白,图画的也很好。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人生贵在折腾

网友:
这个不平行是自己安装问题吧,确实要细心点的

网友A:
Z15的减震思路跟CS差的远,这条路也只能走这么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Z15的减震思路跟CS差的远,这条路也只能走这么远了

所以我们才要把减震性能发挥到最大嘛。。不要因为自己的大意安装导致适得其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