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什么并口卡都可以吧!

楼主(2013-06-17):
不是什么并口卡都可以吧!我用的并口卡!我三翻几次仔细设置!都设置看对了!可JJ还是没有勃起!应该是规定哪几种型号吧!如果不是的话!随便个并口卡都可以!请望高手指点!代言人在此先谢了!

网友A:
淘宝上的并口卡随机配的驱动光盘乱来的,能装上去,也没提示错误。但是就不能驱动。
安装到正确的驱动程序就好

网友B:
主要在WINDOWS里面的设备上找到并口正确的地址而不是什么原来的370了

网友C:
在大海作坊看到过新大海用过,去看一下。

网友D:
Mach3 里面要设置正确

网友E:
都设置看对了!可JJ还是没有勃起!

网友F:
并口卡是啥?

网友G:
主要是要设置对并口的地址,也就是在设备管理器里并口的资源里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