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y-86的焊接温度

楼主(2013-06-17):
请问gy-86焊接排阵的温度有要求吗?250度以下?因为看到很多ic都集成在那块小板子上,所以有点担心,望各位告知

网友A:
哈哈,,不是很懂,但是有一点,我个人在焊接过程中,喜欢温度稍微大点,因为这样可以快速的焊接好,如果温度过低,导致焊接时间过长的话,板子等设备反而会发热。。

楼主:
哦,好的,谢谢啊

网友B:
300°左右吧只是焊引脚的话稍微高点无所谓又不是焊bga.

网友C:
300度没问题。别锄着ic就行

网友D:
焊在背面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