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飞高,不带GPS的naza定不住,飘啊,挂树上了!!!

楼主(2013-06-17):
      DJA450,朗宇V2216,铂金30A,4S。没有GPS,姿态模式,平时起飞就飘,2米高也比较难悬停。
    今天在生态公园,1级风力吧。想拍下景色,起飞就一如既往的飘,硬下头皮飞高了。开始还能定地得住。
360转个头就开始猛飘了,一打杆就往打的方向飘不停 , 眼看就撞树上了,只能打反杆,一打立马
又往打过去的那个方向一直飘,停不住啊,
    只有这样来回打了,可就是不能悬停,于是乎就这样荡来
荡去几个回合,还绕起了圈圈,速度还比较快,完全不能正常降落。
   心想,快点飞当旁边那块草地
炸鸡降落吧。。。。4旋翼屁颠屁颠滴荡到了草地上空,没来的及打杆,就撞到了大树上,挂树顶上了,狗
直接被打掉了下来。还好有个强悍的朋友,爬上大树给我吧JJ捅了下来,损失桨2个,其他一样没丢。
    这种情况是不是感度太低所致,现在是130 130 110 110.还是因为没带GPS?

网友:
同情下,兄弟,慢慢飞,慢慢调试先

网友:
从视频看机子没什么大问题,姿态模式下飘很正常,何况是往你打杆的方向飘,反方向稍微修正下。觉得还是你的操作问题,以前飞过吗?

网友:
打杆动作太大。一阵狂飙,天旋地转,惊险呀

网友A:
姿态模式当然漂,楼主修正时的轻轻的点一下即可,这是我的经验,多练就找到感觉了

网友:
先练悬停,别急着狂飙,最好从模拟器开始练,会省很多炸机费。

楼主:
可能我真是慌了,打反杆基本都是全舵的,等JJ姿态变过来才收舵。所以JJ又向反向一直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我真是慌了,打反杆基本都是全舵的,等JJ姿态变过来才收舵。所以JJ又向反向一直飘。

全舵。。。。。。。。。。。。。。。不炸才怪

网友:
没GPS本来就定不住啊!
在跑道上飞100百米左右航线 打全舵机子倾斜30 40度 飞到50米位子就要收舵 机子自己就会在飘50米

网友:
看完视频··撸主操作问题···飞机没问题···那么大舵量···飞机不跑才怪···而且跑了又打反舵,量依旧是那么打··也不会提前补回····所以才会一直荡····哎·····还是好好练习模拟吧···最起码要对自己和别人负责····万一砸谁头上了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当然漂,楼主修正时的轻轻的点一下即可,这是我的经验,多练就找到感觉了

老师,请问,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有什么区别? 通常用哪个模式飞比较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我不是老师,咱也是重新入模的新手,姿太模式就是飞控参与控制飞机,可以实现自动定高、定向等,手动模式基本上飞控是关闭的,要用你的肉手来控制飞机的高度、方向、姿态等,你买个几百元的小四旋翼玩玩,就是手动的。

网友C:
这感度太低了吧,不漂才怪了,建议150感度以上,在进行高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感度太低了吧,不漂才怪了,建议150感度以上,在进行高校

从飞行姿态上看感度还可以哦。
没有GPS定位,漂是正常的。
感度合适否与轴距、四旋翼总重量等有很大关系。以大舵量干扰立即回中不震荡最合适,见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3分15秒 之前,,都很好的。。

不知道 后来 为何 颠簸。。。

网友:
看了楼主的视频,觉得机器没有问题,主要问题是人的问题,飞那么远,还是450,你能分辨得出机头对哪里吗?感觉楼主已经是迷失方向造成迷航了。还是装几个航向灯比较稳妥,我一直都是靠灯来辨别机头机尾的,飞远了谁都看不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也比我这个新手好每次飞起来,降落时就慌神顶不住,都是摔下来的,这几天在空中只向左转,向右不转了为什 ...

是不是naza装的不平衡?我之前也是偏左,后来往飞控垫东西,好多了,今天加上GPS,一点都不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问,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有什么区别? 通常用哪个模式飞比较好,各有什么优缺点?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GPS模式,主要飛戶外,可定高,定位,自動回航------不用多說了

2 姿態模式,主要飛室内,或戶外但衛星情况不理想,例如多高樹或大厦之類,可定高,無定位,無自動回航------不用多說了

3 手動模式(絕不建議使用),自從2.0開始,在手動模式一項,增加了"失控保護"模式(強烈建議選用此項),因為不需關控,可以實現一按"自動回航"!

网友:
打杆温柔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1 GPS模式,主要飛戶外,可定高,定位,自動回航------不用多說了

赞同

网友:
有了GPS的naza更操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naza装的不平衡?我之前也是偏左,后来往飞控垫东西,好多了,今天加上GPS,一点都不飘。

我试试看,我是个新手在学习。

网友:
视频都不用看,就大约知道撸主打舵有问题了

网友(2013-07-19):
手艺不行

网友:
嗯,我也是新手,一紧张方向就打大,哈哈哈,不过1级风还好吧,如果偏得很厉害,可能要做做校准了。我上楼顶,除非有较大的阵风,小微风姿态模式也挺稳的。

网友:
楼主飞行的手法很犀利,建议改一下。

网友:
模拟还是练直机的吧,我发现四旋翼的模拟跟直正的飞行相去甚远

网友:
这明显就是新手乱打舵,心慌了,

网友:
不带GPS肯定风一吹就跑没影了

网友:
LZ 飞行时间不够啊
貌似飞高了飞机斜的角度都分不清楚
建议多飞模拟器 或者多练习下1米高度悬停 然后航线  然后过8面 然后在练练手动模式 多找找感觉
看视频中 明显是你自己打舵太大 导致飞机撞树上了 看飞机脚架就知道你手上动作有多大了

网友:
买个模拟器先练手动模式的四面悬停吧~哎...有了飞控现在都不练基本功了

网友:
不会是搞到手动模式了吧。

网友:
没带GPS我都不敢飞,飞机一上天就不归你管了,随时做好飞走的准备,带上GPS还有一重保障。不带GPS你也敢飞高,强!

网友:
一看就是操作问题。你没玩过其他练手的机子把。。。打杆该温柔的时候要温柔,轻轻推,油门轻轻推,副翼轻轻推。。。

网友:
明显手艺问题,我现在也是这个水平!
感觉就像当初不会开车时一样,往左偏了就往右打轮、往右偏了再往左打轮,结果越打越偏,一路S形向前行驶!
没办法只能多练了,早晚能达到驾驶汽车的水平!

网友:
姿态模式下會飘很正常需要一直修正
不然GPS是用來幹啥的~

网友:
看得惊心动魄啊!

网友:
没飞水里算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