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自旋刹车单边回弹怎样调????????????????????????

楼主(2013-06-17):
我用525,K8。打左舵刹得很好,但打右舵刹车就回弹了,不知道从哪些方面落手解决!求指导一下

网友A:
首先找机械原因吧!!90%都是机械不顺滑,拉杆套,摇臂有卡的地方!
2、往短调调拉杆!看看起作用不!
3、调整尾旋翼停止增益A:加大到60-70!试试
4、给尾中联、轴、蟹爪加点油。
5、换尾组一下解决。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624&extra=page%3D1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看你尾轴直不直  换成 亚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机械原因吧!!90%都是机械不顺滑,拉杆套,摇臂有卡的地方!
2、往短调调拉杆!看看起作用不!
3、 ...

连杆缩短了2-3圈没效果。各部位都顺滑的。还没有试调大a刹车
会不会是铁拉杆飞行中变形的问题?

网友A:
拉杆变形有可能!换成炭杆会好点!主要还是机械问题!换成双尾推会好很多!
我有回有这现象是碳纤拉杆中间滑套松,固定滑套的螺丝蹿口,换了个戴螺母的螺丝立马好很多!
还有一次是尾中联虚位太大.
总结一下主要是舵机尾拉杆是往外顶的力度不够引起的,很多都是这现象!你可以把把飞机固定好,将舵机拉杆从舵机臂上拆下,拆掉大浆,尾桨要装上启动飞机,来回手拉拉杆,模仿舵机动作,看看到底啥地方卡!就能找到毛病了!这个测试一定要注意安全呀!!!
还是机械上找原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杆变形有可能!换成炭杆会好点!主要还是机械问题!换成双尾推会好很多!
我有回有这现象是碳纤拉杆中间 ...

我发现一个问题,当尾推到了两边行程尽头,转速明显的降低了,看见皮带在震,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目前就只发现这个问题了,其他部位都顺

网友:
皮带松了? 换个皮带试试看

网友:
皮带紧一下!电池C数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