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美1。2G 发射,正负极接反,烧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3-06-17):
如题?

网友:
基本无解了。。。除非找高手。。

网友:
从正极可以把元件一个一个的换.换到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救

请问如何救得?

网友:
集成稳压的模块可以就得活    单纯模块的  建议从买  修不起

网友:
一般是电容坏了 先换换电容吧 或者集成稳压芯片

网友:
在某宝上来一个吧

网友:
稳压三极管烧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都是那个LDO坏了,

我的1.2罗美发射似乎烧了这个地方,求助还有的救吗?  先谢过了!

网友:
我自己换过,但是没有成功。